[慧荣] SM3280BB 双贴 29F01T2ANCMG2 成功!

楼主(2024-07-26):
SM3280BB(就是红色板子那个)

颗粒是固态上拆的

跑圈如下:

网友:
写入比较慢

网友A:
这速度好像折半了,单帖3281就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好像折半了,单帖3281就这速度

频率设C8掉盘,所以没设置C8,设置的A8

网友B:
这不是一个固态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个固态硬盘吗?

颗粒是从这个固态上拆的。

楼主(2024-10-02):
今天从固态上拆了一个电感,给红色板子的3280BB换上了,重新开卡跑圈。平均速度提升了一点点。

楼主:
频率从原来的A8 升到C8,虽然不掉盘了,但是 大文件顺序写入  总是突然掉速

真是愁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率从原来的A8 升到C8,虽然不掉盘了,但是 大文件顺序写入  总是突然掉速

慧荣大波浪不是很正常吗,只有mlc才能直写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慧荣大波浪不是很正常吗,只有mlc才能直写一条线

L06B 也算MLC吧(手动尴尬)

网友:
3280 3281 就是100+ 300+ 的速度,写入一个大文件偶然会出现一个波浪的~

网友:
速度还是蛮不错的啊

楼主:
重新调整了参数,现在不是大波浪了,已经一条直线了。

大波浪参数
@ 89 A4 64 32 AA 01 81 01 03 00 00 00 00 5A 8F 8F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29F01T2ANCMG2 MLC L06

一条直线参数
@ 89 A4 64 32 AA 01 81 01 03 00 00 00 00 5A 8F 8F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29F01T2ANCMG2 MLC L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