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教大神 屏幕出现残影,其他功能正常,是屏问题还是主板?

楼主(2024-07-26):
掌讯3518方案 安卓导航 全网通  屏幕出现残影,其他功能正常,大概率是屏问题还是主板?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A:
刷新的, 量电压

网友B:
先弄个主板换上不行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大,主板问题不会出现固定位置不动的残影。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率屏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跟主板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个主板换上不行就是屏的问题

没有替换的,普通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的, 量电压

没有替换的,也怀疑主板问题大于屏,所以没敢在pdd上买屏换,拆开后 量了下,初步怀疑16V2这颗问题,买了配件路上要3天 ,哈哈 等待后续

楼主:
已成功修复

网友:
厉害,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