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触摸检测芯片/低电流1键|1路触控/触感触控方案原厂-VK3601 SOT23-6

楼主(2024-07-26):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产品型号:VK3601
封装形式:SOT23-6

概述
VK3601具有1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1路直接输出功能。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 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IO 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LJQ1902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待机电流4uA/3.0V,8uA/5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 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CMOS输出,可通过AHLB脚选择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
• 无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25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4S内自校准周期为64mS,4S无触摸后自校准周期为1S
• 封装
SOT23-6(3mm x 3mm PP=0.95mm)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个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QFN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抗干扰水位检测、抗干扰液位检测、抗干扰液体检测、抗干扰水检IC、抗干扰水检芯片、水位检测芯片、水位检测IC、液位检测芯片、液位检测IC、液体检测芯片、液体检测IC、水位液位检测芯片、水位液位检测IC、液位水位检测芯片、液位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请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