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电钻夹头坏了怎么更换的终极大法。

楼主(2024-07-26):
手电钻夹头坏了怎么更换?
首先把批头拆下来,然后可以从夹头里面看到这里有个固定螺丝,把它拆掉。拆的时候要注意螺丝是反丝的,所以要顺时方向转。螺丝拆下来了就可以直接拆夹头了。一般的手电钻这边有2个档位,1档转速很慢阻力很大,劲很大。2档速度很快但是劲很小,所以要调到1档。然后用手来转夹头,向前转一下再向后转一下,速度要快。
夹头就拆下来了,只需要更换一个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很紧怎么办?那就再试一下。这时候可以用内六角塞到里面去,用夹头来夹住内六角,拧紧然后用力敲,这就拆下来了。
夹头本来就是坏的,就是夹不紧,这个方法也不行,用修车的风炮打,有时这样也不行,只有上切割机了。一点点的磨。不能磨坏主轴。拆下来过后安装就很简单了,直接把这个拧上去,不需要拧的太紧。螺丝拧好,这个是反丝,要往这边拧,然后批头装上去。

网友:
当我看到你用了角磨机后,就知道一点,夹头类似锁死,即使用锤子加凿子T都不下,这是塑钢夹头通病

网友A:
电钻不错,保养的好,看不出使用过的痕迹。

网友:
全金属必须的

网友B:
我有个夹头锁死了。。

网友C:
直接把卡头连一起电钻的轴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不错,保养的好,看不出使用过的痕迹。

平时用的少,安装监控时,拉网线打孔时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卡头连一起电钻的轴拆下来

也可,一个原装主轴18元,有点小贵。

网友:
分解的很详细

网友:
夹头卡死,反丝十字口滑了,这种情况下只能上角磨机了,我上次就是这么拆的。

网友:
拆过一次之后就吸取了教训,买回来的手电钻到家先换金属夹头。

网友:
最日火的是里面反丝螺丝口磨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夹头锁死了。。

+10086+10000

网友:
问下主轴的丝是正丝还是反丝呀?我的钻夹头也不好用了,我把夹头里面的反丝的螺丝拧下来了,但夹头不知道正反丝也拧不动

网友:
我还没有换过电钻夹头,请问,电机转子丝牙是顺牙还是反牙

网友:
其实大多数拆夹头是在那颗反牙螺丝那里难拆出来,有些那颗螺丝还有上胶水的很难拧。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把冲击电批了,大扭力的冲击电批来拆这些难拆的螺丝很容易,拆完螺丝还可以反过来拆夹头。

网友:
老冲击钻 十分的紧  而且反向螺丝被经常用钻头平了没法拧 我直接用用一颗自攻螺丝把它打掉了..
然后用冷锤法 ,一锤一锤地把钻头敲下来了 换了个东城自锁头,

上次换了个小太湖兼容的冲击块 这次换了夹头,  钻是能用了  然后 继续吃灰.....

网友:
啥意思啊!

网友:
我有两个锁死了,一个移动的,一个不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