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镓充电器和普通充电器哪个寿命长

楼主(2024-07-26):
我只知道氮化镓充电器体积比普通充电器要少很多但是价格却贵很多,请问氮化镓充电器和普通充电器相比哪个使用寿命更长些,还有相同功率下哪个发热更少。

网友A:
寿命应该和使用习惯有关,长期满功率运行,啥充电头都扛不住,再一个和做工以及散热有关,好的充电头里面散热用的是厚铜板和导热硅胶垫结合,充电头内部产生的热量很快就能散发出去,这个对寿命也是有利的。
发热这个问题,氮化镓效率更高一些,同等条件下,发热会小一点,但实际情况是氮化镓充电头普遍做得比较小,如果散热做的不好,摸起来反而比普通充电头更热。

网友:
经常出差的,买个靠谱的功率大点的氮化镓,手机和笔记本都能用,不占地方,带着方便
长期不出差蹲在家里和公司的,买个靠谱的普通充电头即可,比较便宜

钱特别多或者对氮化镓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就买杠杠贵的大功率氮化镓吧。。。。。

网友B:
我两个remax氮化镓65W常年插在电上,寿命这东西,不好说。

但同样功率,肯定氮化镓发热量少。

主打一个体积小,携带方便,手机,笔记本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应该和使用习惯有关,长期满功率运行,啥充电头都扛不住,再一个和做工以及散热有关,好的充电头里面散 ...

如果寿命更长还是值得购买的要是寿命差不多或者更短也许买普通的更划算。

网友C:
需要据充电头的做工而论,其次体积小巧问题,氮化镓发热量低

网友:
贵的会好点

网友D:
寿命么?应该都差不多。
氮化镓主打的就是效率高,体积小。

网友:
相对而言,氮化镓最大的优点是体积小,最大的缺点是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个remax氮化镓65W常年插在电上,寿命这东西,不好说。

但同样功率,肯定氮化镓发热量少。

我感觉一般发热低的电子产品寿命相对会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据充电头的做工而论,其次体积小巧问题,氮化镓发热量低

目前用着66瓦的普通充电器体积虽然比较大些但是比较少出远门也不觉得携带不方便。

楼主:
目前氮化镓充电器还是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寿命么?应该都差不多。
氮化镓主打的就是效率高,体积小。

我还以为发热低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
倍思的GAN2代充电器,买的时候120左右,现在好像最低60多块就能入,体积比之前在坛友那买的18W乐视头子稍长一点,65W的功率配了一个C母转联想大方口的转接头,然后把联想的大黑砖充电器扔公司里了,在家就用这个玩意充(包括偶尔的直接开机用),手机在家也是用这个,平时插在床头的插板上基本上没取下来过,冬天没感觉,夏天手摸确实热,用了两年多了貌似还不错,只是极偶尔的使用状态下在夜深人静时能听到啸叫,处理办法是把负载取下来重新再插上去就行了。
至于上面提到的18W的乐视头子,应该用了有四年了吧,基本上也是平时就在插板上不取,最多反复的通断电(但按公司规定下班需要插排断电,就算自己不断,最后走的人也会在配电箱关掉除了网络和监控外的电,因为某年下班后出过火灾),配了一个一分三的线给手机、蓝牙小音箱、一台水果5的无卡摸鱼机充电用,好像当时是14块从论坛一商家处买的,如果这么算成本的话,截止目前一年折合3块多钱,值哭了

网友:
氮化镓的管子比硅管耐高温,同功率下充电头普遍比普通的热一点,对电解电容是一个考验

网友:
手机原装充电器不好吗?有一个就够了,有钱不如吃顿好的。

网友:
都差不多和使用习惯有关系

网友:
氮化镓是不是真的发热量低效率高不太清楚,只知道氮化镓充电头比普通充电头功率密度大,同等功率下体积小很多,同样发热也就更大,虽然氮化镓芯片更耐热,但里面的电容和普通电源没什么区别,所以综合下来可能普通电源寿命更长

网友:
应该是看设计和使用环境

网友:
这怎么比呢,同功率下,普通充电器体积大,但是发热应该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功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