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给R22空调加氟

楼主(2024-07-26):
今天回老家,顺便把空调修了。

装备+制冷剂一共60+
没开空调,接上低压管,一看压力,毫无波澜,差不多漏光了

打开空调,擦,压缩机都抽成负压了

老规矩,先排气

第一次搞,走了不少弯路,制冷剂刺穿后,一定要把顶针完全退出,我是退出一半没见出气,使劲顶又顶不动,差点准备拧下套件检查是否刺穿,还好多留了个心眼,多试了一次,完全把顶针退出来,才出制冷剂。如果我直接扭开盖子,后果可想而知……

第一罐,先排了30秒钟的空气,管路拆开仅有少量气体扣除,也不知道是否空气,保险用制冷器排空下。
这个手法偏差很大,完全靠感觉,我是小阀门慢排气。第一罐下去开始结霜。

一看压力肯定是不够的,准备第二罐。

倒着加的确快

2罐下去就饱了?
管子霜已化,测试管子温度偏高

室内温度30,出风口温度感觉比较凉快。
一看压力已经接近5了在开一罐必然加不了多少,先看看。

最后肥皂水捡漏,高压管在冒泡,果断扳手伺候才不漏了。
还有阀门也喷一喷,没有漏点。

那怎问题来了。
1、室外机标称920G制冷剂,我2罐顶破天680G,这是还有一部分制冷剂用作排气,低压管压力就已经到达标准值4-5,没道理啊,管子我都拆开看了,基本就是无压力加氟。
我在思考,管路里残留的标准压力制冷剂或空气,是否就是一罐制冷剂的量?
2、这个出风口温度是否正常,记得之前看过回风,出风口温差8°就算合格。
3、阀门喷了肥皂水,盖上盖子,肥皂水在里面会不会起反应。毕竟盖子盖上水就一直在里面了。
---分隔线---
还有一个问题,细管一般称为高压管,这个怎么和汽车高压管不一样。
空调的细管温度很低,1罐下去的时候结霜了,2罐下去17°,高压管不应该是温度较高吗?通过节流阀后才开始汽化吸热降温,难道空调的节流阀在外机?

网友:
不要想那么多,制冷效果好就行

网友A:
不抽是怎么排空的,加的同时,拧开低压回流管到出冷媒拧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抽是怎么排空的,加的同时,拧开低压回流管到出冷媒拧上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过是无法判断冷媒是否出来,全凭感觉进行排空。
不过我这个本来管路还有残余压力(制冷剂),排空只是保险操作。
如果确定管路里有大量空气,最好进行抽真空,或者排空时间在延长些。

网友:
只要效果好就行,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现在还有用R22的空调?

网友:
只要效果好就行

网友:
R22空调有20年了。我也加过22,是补加,没这么大反应,加完就很凉了

网友:
现在制冷剂这么便宜了吗,而且两罐就满了?

网友:
如果制冷剂全跑完了,没法抽真空的情况下。具体是怎么排空的啊?

网友:
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只要冷了就是行了,对不对

网友:
温度高了压力也高,最好用钳表看电流

网友:
以前的空调用的是毛细管节流,大多在外机。

网友:
别管那么多,制冷效果好,管路没有漏点就行

网友:
1.5p的怎我加了3罐

网友:
毛细管节流,在室外机里面,细管是节流后的

网友:
应该是冷媒加注还不够,我测量过家里的R22定频空调,室温30度,制冷一段时间后,出风口温度12度左右,小风速下甚至能达到10度。

网友:
没有一个人回答你的问题。我不懂,家里美的坏了3周了,不制冷。遥控功能正常,室外风扇也转,一个接头(细管)有一点结露水,另一个完全干的。工具和2瓶R410都准备好了,头一回,就是有点胆怯。周末再看看。

网友:
不用纠结那些问题,能用就好

楼主:
用过后,空瓶重量出去后制冷剂330g,和标称340g基本符合,可以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