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用的寻线仪,网上买了好几个都没用

楼主(2024-07-26):
同事用的精明鼠268,可以用,我在网上买了几个,美网的,杂牌的,和淘的二手宝工的都用不了或无法用,

不联交换机能录,一联交换机的线都不亮,或远了查不到,除了精明鼠还有其它能在线寻线的吗,
可能要联poe设备和万兆交换机

有没有100以内质量好的

网友:
福禄克 五个字

网友:
要想好,就福禄克!!!!!

网友:
100以内质量好的?那没事了,继续找

网友:
TPLINK那个灰色的,我用过最好的。不过要200大概

网友:
好用的都不便宜

网友A:
你去找一下海南那小胡,他推荐的那一款叫什么鬼来着?
易之力S698
抖音149大洋来着

网友:
我用tplink那个,还不错2xx块

网友:
黄色是最便宜的30块,只能寻普通线路,基本是备用,中间的小60可以带电寻,不过好像只有数字寻线没有模拟寻线,所以有的时候线太杂太远不准,后面带屏的是TP的平替,只要一百五左右我记得好像是,也可以带电寻线,还有很多高级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一下海南那小胡,他推荐的那一款叫什么鬼来着?
易之力S698
抖音149大洋来着 ...

这个我在别的平台有看到平替,外观一模一样,除了颜色不一样,价格只有一半,性能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怀疑是换壳产品,毕竟那个有接推广,价格太低没利润。

网友:
易之力那个150的不错,寻线信号极强,在正规机房有正规接地的情况下带电寻线信号极好。使用起来一般方便。
我还有个精明鼠的NF-308,当年优惠时188买的,改了锂电升压供电,也挺好的,适合在单位用,特点是测线方便,哪个线断了,或者短路,串绕,断点位置在大约几米的地方,可以一次判断出来。但寻线信号弱,带电寻线无法寻接地机房的,没信号。但单位一般我用它的端口闪烁指示功能来定位,也挺好用。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在别的平台有看到平替,外观一模一样,除了颜色不一样,价格只有一半,性能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怀疑 ...

就是胜利的VC668B寻线仪,款式一样,只是外壳颜色不一样

网友:
就精明鼠加上9V南孚电池,可以测蛮远了。很多测的不远,是电池电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