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80BB的一点体验,有用过的大佬来讲讲,没用过的来听听。

楼主(2024-07-26):
这几天一直在折腾 3280BB 红色板子的那款,我一个小白,说下自己的感受。

我在 3280BB 上贴了 Intel MLC,东芝 MLC,hynix MLC,都很稳,不掉盘。

其中 Intel MLC (频率A8)和 东芝 MLC (频率C8)速度正常,只有hynix MLC 速度不正常,虽然USB3.0能识别,但是只有USB2.0的速度,写入30MB/s。
关于 hynix MLC 的速度 还在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贴Micron 的B0KB TLC 正片(4ce),还有  Intel B16 TLC 白片 (4ce),在已经降频的情况下依然掉盘,我从C8  降A8,再降78,再降64,全试了。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  3280BB  现有的软件不行,虽然能开卡成功,但是一写入就掉盘。

有用过的各位大佬来讲讲,
各位都用过  哪些  TLC 能在 3280BB 上面 稳稳的使用的(速度先不要提,就说不掉盘)。

网友:
1.海力士2D MLC比较奇葩的,既不是Toggle同步也不是onfi同步,就是bypass异步模式,慧荣U盘类主控上海力士MLC基本都30MB/s水平,只有上SSD主控才快
2.B0KB没贴过,3280只贴过B17,速度还行

楼主:
我今天把 贴了skhynix mlc 的3280bb 板子,重新焊了一下。依然30MB/s。

后来同一个板子,换了micron mlc 还是30MB/s 。

所以,怀疑是这块板子的问题。

然后我就把skhynix mlc 颗粒 贴到另外一块3280bb的板子上,恢复正常。

证实了是那块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