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车锁可以换锁芯吗??

楼主(2024-07-26):
这个电动车锁可以换锁芯吗??

钥匙有点难插进去......

刚刚开始是钥匙插进去扭一半不动了......

锁也打不开.....

现在钥匙有点难插进去......

锁是肯定坏了的........

买个新锁好贵......................换个锁芯便宜..........

大师们换过锁芯吗???

这个电动车锁可以换锁芯吗??

网友A:
锁芯不一定能买到

网友B:
算了吧,它已经给你水一贴提供价值了,散了散了。

网友:
喷WD-40试试

楼主:
试过了.......喷了好几天了.......

网友C:
买把新的吧,这把看哪个车不爽,免费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芯不一定能买到

是的.......

就是现在不清楚是否有大师换过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把新的吧,这把看哪个车不爽,免费赠送。

大师.......

送不出去啊.......

锁也锁不了.............

钥匙根本扭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吧,它已经给你水一贴提供价值了,散了散了。

谁说水帖的........

你去买吧差不多一样的说........

至少30元......

能和10元左右的锁比的.......

网友:
买把新的吧

网友D:
只要你能拆出锁芯,就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能拆出锁芯,就不用换了

大师..........

你意思是锁芯是拆不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你意思是锁芯是拆不出来的吗?

既然能拆出来,清洗干净,不就能转动了吗

网友E:
锁车,风吹雨淋的,都已生锈了,如果除锈还不行,那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F:
肯定能换。。这个弹子可以是铁的锈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车,风吹雨淋的,都已生锈了,如果除锈还不行,那只能换新的了。

大师.......

锁芯可以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能换。。这个弹子可以是铁的锈死了

要是铁的......

应该是可能秀死了......

问题是都还不知道咋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铁的......

应该是可能秀死了......

不过是销钉,把塑料套拆开就可看到。可用钻头钻掉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是销钉,把塑料套拆开就可看到。可用钻头钻掉锁心

图上好像有一个的呢........

大师看看是不是的啊?????

网友:
我的车锁是被朋友忽悠,100多买的,太重了,现在已经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