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刷电机驱动板接法 直接接uvw没反应

楼主(2024-07-26):
老五家买的无刷电机带霍尔驱动板,求如何接电机,直接接uvw没反应

网友A:
6毛钱真便宜。。。功率是多大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76222252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毛钱真便宜。。。功率是多大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7622225264

质量看着不错,买了5个,期待大佬测试成功

网友B:
要接上VCC供电正极 GND负极 和CLK-pwm速度脉冲  原机的F/R正反转和FG速度反馈没接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这款 还没接 应该是nmb那个风扇的驱动

网友:
带霍尔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上VCC供电正极 GND负极 和CLK-pwm速度脉冲  原机的F/R正反转和FG速度反馈没接的 ...

说点有用的,比如霍尔的接法

网友:
没反应可能是坏的

网友:
看了后没有兴趣下手,因为不知道能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
带霍尔的是不好与其他电机随便用的

网友:
可以与网店联系,看看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C:
带霍尔的你得接霍尔才能转,如果原来的电机没霍尔那是不行的,如果可以的话把板子装到电机上面,让三个霍尔对准定子磁极槽,这样或许能转起来,你发图看看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霍尔的你得接霍尔才能转,如果原来的电机没霍尔那是不行的,如果可以的话把板子装到电机上面,让三个霍尔 ...

尼德科l470那个80w的电机,把板子强拆了,线圈无霍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点有用的,比如霍尔的接法

不是写着 HA  HB  HC?  那个三只脚的就是霍尔  HA=霍尔hall的简写+传感器序号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霍尔的你得接霍尔才能转,如果原来的电机没霍尔那是不行的,如果可以的话把板子装到电机上面,让三个霍尔 ...

你仔细看 板子上面有霍尔的 HA  HB  H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 板子上面有霍尔的 HA  HB  HC

有霍尔我知道,我是想知道楼主怎么接线,楼主能不能上个图看看?板子放到定子上面固定,霍尔要对准定子绕组的空隙处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霍尔我知道,我是想知道楼主怎么接线,楼主能不能上个图看看?板子放到定子上面固定,霍尔要对准定子绕 ...

这个霍尔好像是检测外转子的磁极变化的不是对着定子的  我有个就是三个传感器刚刚好位于外转子那个磁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霍尔好像是检测外转子的磁极变化的不是对着定子的  我有个就是三个传感器刚刚好位于外转子那个磁圈位 ...

我观察了一下基本无刷电机的霍尔都位于定子磁极槽的中间,有的位于外磁圈正上方,但也是在两个定子磁极的中间夹角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