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两个电源芯片,这造假都这么随意了吗?

楼主(2024-07-26):
红包没用,就随便买了个电源芯片,一般价格低廉的多数都是仿冒货,结果到手更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就买两个,两个还不一样,一个国产,一个泰国产,这造假都这么随意了?

网友:
可以使用吗

网友:
一看那表面就是打磨过的。。。哪家店买的?

网友A:
不要觉得不好,有些可能是正品翻新的。

网友B:
就说你想要哪国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觉得不好,有些可能是正品翻新的。

现在打磨芯片很猖獗,我之前从几家不同店买国产单片机,结果只有一家是没打磨过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85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说你想要哪国产的吧

想要哪国就写上哪国

网友C:
没毛病啊

东南亚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都是国产

网友:
哪家买的,让大家避避坑

网友:
看来是打磨重新丝印的

网友D:
X宝现在还不如夕夕,刚买的山崎50克焊锡丝,竟然加上线轴才48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X宝现在还不如夕夕,刚买的山崎50克焊锡丝,竟然加上线轴才48克

要求退款不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X宝现在还不如夕夕,刚买的山崎50克焊锡丝,竟然加上线轴才48克

我朋友兴盛优选买220克的卡式炉气罐  连罐子一起只有210克  是不是雷同

网友:
T宝假货太多了,买的电磁炉管子假的都不少。

楼主:
这东西大概率是低功率版本的,打磨后标为高功率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

东南亚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都是国产

穷得共同开发,富则自古以来...

-----------------------

网友E:
我前两天也买过这个牌子的电源芯片,不知道真假直接替换能用,不知道什么时候炸机

网友:
最可悲的是,这么便宜的配件了,还造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两天也买过这个牌子的电源芯片,不知道真假直接替换能用,不知道什么时候炸机 ...

在这款芯片的电源处加装1w电感然后跟换容量大点的滤波电容。应该可以用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