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人民漏电保护器已修好……

楼主(2024-07-26):
晚上特意把漏保带回家,准备研究一下到底那里坏了。感谢坛友提供的链接,有图了就不用描图,也便于原理分析。
内部结构上贴已写,这里就不再赘述。
首先拆掉板子的连线,取出小板,拆下可控硅测量,表和仪器测可控硅都是好的,然后又查了连接控制级的电阻和电容,都是正常的,到此,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最后又把剩余的元件都测了一下,都是正常的。
最后重新组装好,测试,正常了。

分析,一个原因是机械故障,联动机构卡住了,造成空开无法合上,第二就是测试开关有轻微短路,造成误触发,第三就是板子背部某种原因造成持续轻微漏电,漏保无法合上。

结合这个漏保是因为自己跳闸,合上后过一会又跳,直到最后无法合上,判断还是电路问题,非机械原因。

电路图借用的坛友的图,和我这漏保基本一样。

网友:
既然出现已有的故障  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不会出现

网友:
这玩意还能修?还敢修?

------------------

网友:
竟然没有专用芯片

网友:
这种东西修好了还敢用吗

网友:
保命的玩意儿得用保命的意识对待,建议楼主降级使用吧,尤其这个看起来过于简陋还无故失效。

网友:
俺就不敢用了

网友:
这玩意也敢修?

网友A:
不知道楼上几位都在怀疑啥,只要按照修好后功能满足要求,装配无误,有啥不敢用的,难不成,修前不是人装配的?

网友:
人民漏电保护器感觉质量一般般   上次用力一点点就直接锁开裂了  2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上几位都在怀疑啥,只要按照修好后功能满足要求,装配无误,有啥不敢用的,难不成,修前不是人装配 ...

普通人认为出厂的东西有保障,维修工修的都是二把刀,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其实维修业也是这样,没倒闭也离倒闭不远了,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电器维修专业,也有人去学

你看现在几个年轻人会去学电器维修?现在我估计都没有这个专业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东西能修完了再用吗?应该是能的吧,多测试几次,符合要求就没问题。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原来是什么故障,是本身的还是线路或用电器出的问题,不是本身的问题,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做事认真,善于查找故障原因,分析并解决问题,值得俺学习。

网友:
漏保一般不是都更换吗?还要维修

网友:
主要是不值得修

网友:
还是换新的好,修的话时间成本划不来

网友:
拆装一遍就好了  可能以后会再犯。不过也不影响,犯了就是自动跳闸呗。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这个还能装回去也是不容易,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