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拆装贴片元件,用什么烙铁比较好

楼主(2024-07-26):
手头已经有959d热风枪,但我看别人视频焊接元件都是一会儿风枪一会儿烙铁上锡,拆元件也感觉比自己容易。上次小爱音箱电容短路想拆电容发现主板超级小,350℃吹了一会儿,板子很烫自己镊子夹上去还是快把电容夹碎了才刚下来,感觉原厂焊接的很牢固,不知道正确拆SMT是怎么拆的,板子烫别的地方元件会不会坏。还有看别人焊接SMT,线是刀头烙铁给焊盘上锡以后再吹元件上去,刀头有宽度,实际在手里电路板超小,自己手头的手持T12用最小的刀头感觉都把锡上多了要么就是上不去锡,涂过焊膏了,不知道正确操作如何。还是得换个203、205之类的焊台才行?总觉得热量不足的样子

网友:
原厂板子是无铅焊锡,拆元件最好先给元件焊盘上点含铅焊锡,然后就很容易吹下,烙铁拆贴片的话,一大坨焊锡粘住元件两端,融化后镊子一挑就出来了。焊贴片0402我用T12马蹄都可以,熟手了对烙铁要求不高,只要是恒温的就好。

网友:
手法问题,热风枪温度校准下,无铅300度就行

网友:
无铅高温锡吧,你怼点含铅的锡就好焊了,用烙铁就行,队非BGA,否则我觉得用风枪的必要性不大,不过总地来说还是得多练习,毕竟"熟能生巧"...

网友:
吹不掉是温度不够别硬撬,温度够了轻推动了再用镊子拿下,螺旋风枪调450~480风量开四档吹一般元件都没问题

网友:
用热风枪,加点焊油在板件上均匀导热吧。

网友:
1.热风枪+焊油,增强导热效果
2.买双头烙铁,又叫电热镊子。

网友:
焊锡、助焊剂、温度、功夫、缺一不可

网友:
贴片专用电镊子

网友:
贴片元件确实不好取,若有专用烙铁头就好了

网友:
找个废头子从中间锯开成Y形,专门拆贴片。

网友:
两把烙铁,一夹便下,及时将原件从烙铁上清下来。

网友:
最简单的,搞个废的烙铁头,平后,切一个凹槽,基本4mm以下的小电容电阻都是能搞定的,操作难度基本没有。。
最低成本的,很多板子不好焊下来是因为有喷漆,先两端上多一点锡,然后烙铁满锡,基本6mm以下的都能下来。缺点是满锡的烙铁可能误伤其他的。
更大的就得看场景了。
小的元器件,除非多引脚,我个人是不建议新手上热风枪的,热风枪容错率对于新手来说太低了,很容易干掉旁边的。

网友:
加点锡或者焊油就好拆了

网友:
周边元器件可以用高温胶带保护,没啥经验先找块废板练练手

网友:
有些板子的原件下面有贴片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