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算按这个电路图diy一个洞洞板的pwm调速器,不知道电路是否有错误?

楼主(2024-07-27):
打算用在775电机和550电机上。

感觉这个电路图比较简单,用的元器件少,用洞洞板比较好焊接。

越少越好,太多了看不懂。

打算把里面的n-mos P60NF06换成090N03l或者060N03L ,因为我从显卡上发现了很多个,打算拆了。

2.2uf电容可否用相近的4.7uf电容代替??

诚恳请教各位大佬!

如果有更简单的洞洞板电路图或者布线图,欢迎分享。

网友:
洞洞板。。。嘉立创免费打板不香吗?

网友A:
其实用红包撸这种成品更划算,你买零件成本都比它贵: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93212287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红包撸这种成品更划算,你买零件成本都比它贵: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9321228722 ...

楼主应该是想实践去学电路。

网友B:
嘉立创免费打板不香吗

网友C:
你的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带电机的话会击穿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wangcc/555-diao-su-qi
https://oshwhub.com/264xry/10a-zhi-liu-diao-su-qi-5v-16v-d ...

热心的小猪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免费打板不香吗

现在是积分制度了,不能每个月直接领券了。

499积分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带电机的话会击穿芯片。

In4007不就是续流二极管吗?或者替换为 5408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积分制度了,不能每个月直接领券了。

去看了下,可以直接领,没有积分限制啊?你是在哪里看到的要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红包撸这种成品更划算,你买零件成本都比它贵: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9321228722 ...

谢谢大哥!
买了。早上看到还没有快递费,上午打算买,就有快递费了。

打算再diy几个玩。

网友D:
如果是贴片元件,使用嘉立创免费打板挺香,如果是分立元件使用洞洞板可以练练手!

网友:
进我空间自己找去,NE555,3842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贴片元件,使用嘉立创免费打板挺香,如果是分立元件使用洞洞板可以练练手! ...

贴片那么小,我的眼神和焊工都不行。

网友:
网购的积分是如何赚的,到现在我都还不明白,有老师教教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4007不就是续流二极管吗?或者替换为 5408可以么?

续流二极管应该是并在你电路图电机那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
买了。早上看到还没有快递费,上午打算买,就有快递费了。

有运费就别买,很多家便宜包邮的,没必要一定要买这家的

网友:
差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流二极管应该是并在你电路图电机那里的。

谢谢大神!  我再 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应该就没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