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湘利无刷锂电角磨机拆开看看 难怪裸机敢卖200多

楼主(2024-07-27):
一把不错的国产电动工具。

主机:

机头齿轮箱:这润滑脂看起来挺干净的,但其实已经是有点发白了,它原来的样子是有点透明的比较稀的黄油。

费了好大劲才清理掉这些润滑脂。注意看里面红圈位置的滚柱轴承。这就是正厂产品和那些三四十块的杂牌产品的区别,当然区别还不止这些。

无刷电机和齿轮箱是通过这两个啮合齿轮转动的。

无刷电机机身比较细长,应该是为了高转速的同时也有较大的扭力。

这角磨机机身比较细小,很适合亚洲人的小手,握持手感比较舒适。总体做工比公版杂牌强多了。难怪裸机敢卖200多。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那个润滑油可能是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那个润滑油可能是进水了。

不是进水,齿轮箱密封很好,也没有进水的痕迹,应该是和空气结合或氧化变白了。

网友B:
原来的油还挺好,为什么清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油还挺好,为什么清理掉,

原来也不想换的,但是在清扫风扇的时候有些沙土掉到里面了,有点强迫症,所以就清掉了

网友:
上次见过一把湘利的电锤,那个齿轮箱的做工非常的好。不次于进口货。

网友:
谢谢分享,开眼界,长见识

网友C:
电机轴输出端的的那个不叫齿轮,叫花键。

网友D:
有没有哪位大神分享一下大艺A3电池转湘利或者超泉电池转换口

网友E:
哪天把俺的垃圾无刷拆开看看

网友:
问题是这牌子的配件不好找且也贵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哪位大神分享一下大艺A3电池转湘利或者超泉电池转换口

淘宝上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天把俺的垃圾无刷拆开看看

赶紧拆,我也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输出端的的那个不叫齿轮,叫花键。

原来叫花键,想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只能叫齿轮了。

网友:
开眼界,长见识

网友:
滚针轴承的,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应该有吧

没找到这种滴

网友:
这做工不错哦

网友:
200不到入手的卡胜803裸机。。。
那小开关仿佛刚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