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拆一个胜利VC890C+万用表

楼主(2024-07-27):
前几天刚到手的,价格不贵68,非牛屎,个人感觉还不错

之前发帖,说测电容不准,我感觉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漏电……
表笔看起来还是挺扎实的

扒掉外衣

揭开后盖(请教一下后壳上的金属板是干啥用的?)

硬封非牛屎,DMM8901-BN 看日期应该是23年的?

谢谢观看
正面就不拆了,另一块万用表换挡钢珠掉地上,现在还没找到呢~~

网友A:
后盖的金属板是做屏蔽用的,防干扰,有的也用铜箔或者铝箔

地下的钢珠可以用大块的强磁在地上拖来找那个钢珠,或者用强光手电水平照射地面,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看样子还是舍不得,要就全拆。

网友:
金属板,平衡手感,配重用。

网友:
钢珠想找的时候难,不想找的时候自己就出来了

网友:
普通家用万用表,我还是最喜欢电池测量功能,1.5V和9V,可以更准确的看到电池的状况。所以如果把这块万用表和十来块钱的带电池测量的放一起,我宁愿选择用十来块钱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我的坏了都还没有半拆,应该是保险丝坏了一个,哪天也半拆一下

网友:
金属板应该是屏蔽作用,那个弹簧是导电的

网友:
买了好多表笔没有一个满意的

网友:
这个主控是1106的马甲吗?我之前入的606C+也是这个DM8901

网友:
另外胜利表的序列号标签成这样了,不是原来的金属贴纸了吗,感觉一磨损号就没了

网友:
硬封的,做工还不错,价格也可以

网友:
胜利的表不错。

网友:
这应该是新版的,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的金属板是做屏蔽用的,防干扰,有的也用铜箔或者铝箔

地下的钢珠可以用大块的强磁在地上拖来找那个钢 ...

原来如此~
钢珠估计是滚床底下去了,懒得找了
反正有新表了,老的退休了

网友B:
表笔看起来还是原装的,可以考虑更换为特尖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笔看起来还是原装的,可以考虑更换为特尖表笔

特尖表笔有,先用着吧
需要的时候随时换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硬封的。

网友:
这么便宜吗?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