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维修空调的吗?求教一下压缩机启动不稳定启动电流大的原因

楼主(2024-07-27):
家里十几年老格力1.5P空调,安装检查发现高低压和加氟口都漏了,于是抽了一次真空,然后自己加氟,加氟的时候才加了0.8KG,黄色冷冻油就喷出来倒流到透明加氟管了,于是稍微放了一点氟,然后正常运行了三四天,期间总感觉压缩机运行声音不太对,咕噜咕噜的,没有像新空调那种恒定稳定的嗡嗡声音,昨天下雨略显闷热,气温才33度不高,但是一开空调,买的25A的全新德力西空气开关就跳了,今天拆开外机,挂个钳表上去测量启动电流,瞬间启动电流高达14A,空开又跳闸了,然后第三次测试,瞬间启动电流达到30A,但是没跳闸,然后电流下降会3A,但是不稳定,忽上忽下,压缩机运行声音也不太正常,几秒钟后,空开没跳,进户线总闸却跳了

各位大侠,这个怎么修理?怎么检测?

启动电容测量过了是35uf足容的,没问题
如果是因为有杂质堵住了,那也不可能瞬间跳闸,只会让压缩机过热保护吧?

网友:
啥 制冷剂没说,,定频 ,还变频没讲,怎么办

网友:
我刚换了个电容,只会这个,没用的话就换个新空调。

网友A:
估计系统有杂质,把氟全放了抽真空重新定量加试试。

网友:
和3楼一样只会换电容,其它不会修,太复杂检修也不方便。

网友:
压力太高了吧,要不就是压缩机坏了

网友:
把雪种全放了,检查下压缩机的雪种干燥过滤器,看有没堵塞了,没有的重新加雪种,还不行的就是压缩机损坏了,换新吧。

网友:
1.确定制冷剂是F22.  2..电流不稳定,真空没有抽尽重新抽真空. 3,瞬间启动电流高达14A正常。4.外挂压力表检测气压,室外33度,压力在5公斤左右,表针要稳定,不稳定代表有空气

网友:
r22定频机  工作稳定压力在,4.5-5KG  你0.8KG压力不够,还是你单位写错而是0.8Mpa,这个吗,压力太高,0.45-0.5MPa正常,你在掐下工作电流。1.5P大概在5个电流
简单点,大小电容都 换完,在一步步的查,最好清洗下外机散热片

网友:
  大概率压缩机挂了  加点 冷冻油试试

网友:
冰堵会压力忽高忽低。系统压力多高

网友:
氟放完抽真空或者用气体氟清洗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系统有杂质,把氟全放了抽真空重新定量加试试。

全放了有点浪费了,重新收氟又启动不了,好为难呢

网友:
低压管、加氟口都漏会导致空气进入,需要严格抽空~抽空时间要长、仅仅抽一次也可能不行,而要抽空完了加入少量雪种运转一会机器温度升高后再次抽空,然后定量(0,8kg?
)加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