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主控GPIO跳线解释和使用方法

楼主(2024-07-27):
技术支持:BY Avidia

工厂方面对GPIO功能的描述如下面两图,大概的意思是不同的颗粒在不同模式下会采用不同组合方式的跳线
这里的不同模式不仅简单的指颗粒模式,还包括以什么电压工作在什么协议上
而且几乎无规律可循,有种想到什么就加什么的既视感
(这种混沌邪恶的立场让人十分蛋疼,很想把工程师拉过来打一顿!)

注:这是MAS0902的图,其他的貌似不通用
L=下拉;H=上拉
0=低电平=贴电阻;1=高电平=不贴
是有点绕,但毕竟是混沌邪恶,不绕不行!

具体颗粒能运行什么模式则是由固件决定的,我们可以打开固件主目录下的Flash.ini文件(可用系统自带的记事本打开)
找到你的颗粒,看倒数第二行,这就是所需的GPIO跳线

怎么确定自己跳的线是正确的呢?

电压的话自己拿万用表量,GPIO跳线则打开开卡工具,点ID查看相关功能就能看到了

怎样,是不是So easy?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把MAXIO跳线说的最明白的帖子了,风沙牛逼!

网友:
就是不让你整明白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啊这个100100真……

网友:
风沙哥永远的神

网友:
这就是内部固件通过gpio判断启动模式的,为了最大化利用排列组合,真的就是有什么新的,就加什么。而且不同固件之间还不一样呢

网友(2025-05-16):
好帖,记号一下。。。。

网友:
0902的工具flash.ini里面只有三位或者四位,对应的是io多少呢,是不是也要按这个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