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电脑拆下来一个rx550亮机卡

楼主(2024-07-27):
太久没用了,黑屏不亮,拿下来看看,感觉不亮应该是缺了几个电容,如图所示,两个焊盘还在的被我拿烙铁补上了,目前还是不亮,两个焊盘掉了的,请大佬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简单办法补上,还值不值得修,缺的一个是金手指上面的耦合电容,还有一个不太清楚。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高手,我们一般只能入一块亮机卡了代替了。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后期出的山寨卡

网友B:
有时间有米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后期出的山寨卡

品牌整机的oem卡,山寨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有米可以试试

自己动手玩玩可以,卡估计还没维修费和运费贵吧

网友C:
RX550都只能当亮机卡了?

网友:
在我印象中,亮机卡一般是指GT210这类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事,

网友:
手里几块老显卡放的时间长了后就不亮了,都扔了

网友:
有点电子产品用着要比放着寿命长。一个小交换机以前是好的,放了几年就不通电了。

网友:
这些空位应该出厂时就没有电容,换个思路吧

网友:
耦合电容肯定要补 一般就0.1u 0.22u两种

网友:
要是导线在上面,用刀划开一点焊铜丝再接电容。如果是过孔,这就很难焊了。

网友:
主要问题可能不在电容,一般少一两个电容还是可以点亮的。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RX550都只能当亮机卡了?

同问,我记得什么GT210/610/710才是亮机卡...

网友:
挂海鲜,前女友上大学时花2万多组的电脑,现在分手了电脑留给我,不想睹物思人,所以拆散出给有元子的人,女大自用一手,赌狗莫入。

网友:
rx550都成亮机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