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个超老的古董笔记本Accura 101,或者以前叫作打字机,将会试下能否修好

楼主(2024-07-27):
最近淘到一个非常老的古董机器,估计是80年代的,品牌ACCURA。收来研究一下。
单机一个,无电源适配器,也不知道从哪里供电,侧面有两个插口,定义未知。
想试试还能不能用,要拆开看看从哪里供电。

说明文字描述在图上方。

上正面图,屏幕老化,坏了,这种老屏幕估计难找到替代的了,据说可以换偏光膜,这种手艺活估计一般人搞不定。

屏幕

外壳

后面接口

接口特写,分别是9针CRT(老CGA或MDA显示接口是9针的)
然后并口,串口1,串口2,扩展口。

侧面有个盖子,还贴着不干胶纸,打开是电池仓。

电池用3pin连接器链接,拔下插座,可以取出电池。6V1800mAh,电池应该是镍铬或者镍氢。

外观先到这,接下来开始杀鸡。
===================我是分割线======================

后面的螺丝已经先拆了,但是里面有卡扣。
利刃出场~ 一张废弃银行卡,拆机特好用

有点难拆,年头久了,这种机器拆开卡扣一般都难保

果真如此,卡扣废了,一圈下来,基本全挂了……

费了好大劲,终于开了

再来一张

主板这一侧

松开一部分链接的排线,可以放平了

再来一张主板,主板是两层叠在一起的

拆下上层子板

下层底板,可以看到全貌了

电源部分,藏着一个胖胖的三极管,测量过连接器应该就是外部电源适配器接过来的,但不知道定义

看下电源部分全貌,一根红色飞线飞过来,中间这条横穿左右的红色飞线,是电池的正极。应该可以从这里供电进来测试。

电源部分特写。两颗黄豆躺的很舒服。

主板部分放大,都是老原件,各种双列直插,还有三个27xx的ROM
Chips也是一个早期的主板西片组提供商。 猜猜处理器用的啥?

到此结束,暂时不想拆的太散,下面会找到供电先试试还能用不,然后再看看屏幕还有没有的救。
后续更新。

网友A:
应该是正宗的机械键盘!

网友:
空格键贴USA,后面产地却是 TW,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宗的机械键盘!

对,这么个老古董了,按键回弹,手感还不错

楼主:
现在这些古董机器,很多是当作电子垃圾运过来的,所以来源复杂,到手要先消毒

网友:
n年老古董,清洁打理好一摆放就是一件艺术品。

网友:
82c100是xt兼容的芯片组, 应该是8088或者nec的仿品v20

网友:
这配置真 打字机

网友B:
先换上相同规格的电池组,就能开机了
电源适配器就不是很迫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上相同规格的电池组,就能开机了
电源适配器就不是很迫切了

电池组是镍镉或镍氢,从外观看应该是5节,6V

网友:
点开机了看看

网友:
JVC标的集成电路倒是第一次见

网友(2024-08-29):
这机子用的8086,plcc版的

网友:
好多马甲产品
Accura 101(M) / Victor V86p / STONE MS-1300 / OEM QUANTA Computer Inc. Model QC-101
芯片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