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90度墙角如何安装摇头风扇请看这里

楼主(2024-07-27):
请看视频,想要在90度墙角安装摇头风扇,怎么才能让电扇向我们需要的角度摇头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相信
很多师傅知道怎么改装的吧,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
调整摇头拉杆定点的位置?

网友:
就这样安装没问题,只要预留出右边靠墙的位置就好。

楼主:
先卖个关子,等等再回复如何改装

网友:
摇头摆动角度调整了的吧?

网友A:
背景音乐是什么名字?很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景音乐是什么名字?很好听

陈瑞《相思的债》

网友:
安装的时候预留好摇头的位置,摇头时将电机头往希望吹的方向推一下,下次转头的时候就会往左边吹了

楼主:
楼上几位师傅回复的不对,不是调角度也不是换位置。

网友:
改的直流电机,转到某角度用霍尔检测控制电机反转?

楼主:
以上回复的都不是,看来各位师傅可能没有研究这个摇头电机转盘与固定座之间距离长短与摇头角度的关系。

网友:
调后面杆的长度了

楼主:
无意中发现摇头推拉杆的长度决定了摇头的角度,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动,只需要更改这根杆的长度。这根杆需要自己制作

网友:
这也算是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意中发现摇头推拉杆的长度决定了摇头的角度,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动,只需要更改这根杆的长度。这根杆需要自 ...

长杆、短杆 ,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杆、短杆 ,有卖的

或者中间折多点、折少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师傅回复的不对,不是调角度也不是换位置。

估计是改连杆的长度,四连杆机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