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微星笔记本进不去PE了咋整

楼主(2024-07-27):
微星笔记本GE62 2QC-264XCN,想重装系统,插上Ventoy制作的U盘,BIOS里面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关闭Security,保存重启还是正常进系统,换了个usb口还不行。当前这个系统就是这个U盘安装的,就是用Ventoy制作的

网友:
把硬盘拆了就只能进pe

网友A:
启动顺序肯定没设置对。
尝试如下方法,先拔掉内置硬盘,插上u盘,微星笔记本进入BIOS启动引导菜单快捷键是“F11”,如果不对请尝试F1-F12,或FN+F1 ---FN+F12

能正常进入u盘引导后插回硬盘再重装系统。

网友:
也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将PE安装到硬盘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安全启动的原因
https://www.ventoy.net/cn/doc_secure.html
UEFI模式安全启动操作说明
Ventoy 1.0.07 版本开始支持 Secure Boot (安全启动),在 Ventoy2Disk.exe和Ventoy2Disk.sh 中增加了一个安全启动的选项。
    对于 Ventoy2Disk.exe 是菜单 "配置选项" ---> "安全启动支持"
    对于 Ventoy2Disk.sh 是 -s 选项。

从 1.0.76 版本开始,这个选项默认是开启的。理论上开启这个选项之后,不管BIOS里面的安全启动是开启的还是关闭的,都可以正常启动。
当BIOS里的安全启动开启时,正常情况下首次启动会出现类似下面这样的界面,请按照下面的操作说明操作一遍(只需一次)。

不过这个安全启动的方案不是非常的完美,开启后有可能会导致在一些个别的机器上(常见于一些较老的联想电脑)不管BIOS里安全启动是开启还是关闭,都不能正常启动。(比如最常见的一类是显示 Linpus lite xxx)
如果出现错误则说明这个安全启动的方案不兼容你的机器。此时,你必须关闭这个选项,取消勾选这个选项,使用 Ventoy2Disk 重新升级一次Ventoy,同时必须在BIOS中关闭安全启动。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可以正常使用 Ventoy。

Ventoy Secure Boot (安全启动)操作说明
1、以下操作只需要在第一次启动Ventoy时做一遍即可,以后再重启、或者Ventoy升级等都不需要再做了。
2、有 Enroll Key 和 Enroll Hash 两种方式,在你的电脑上哪种可用就使用哪种

Enroll Key

Enroll Hash

网友B:
肯定没有设置好,你得再仔细检查BIOS里面的设置菜单

网友:
遇到过圣旗主板(asus的子品牌,低端货),用uefi模式进不了pe,进系统没事,用传统模式就正常。。。

网友C:
这张图是撸主么?

网友:
开机狂按F12  或  F11

网友:
换一台电脑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顺序肯定没设置对。
尝试如下方法,先拔掉内置硬盘,插上u盘,微星笔记本进入BIOS启动引导菜单快捷键 ...

亲测F11有效,直接选择启动项,奇怪的是识别出来俩U盘PE,选第一个仍然进不了PE,选第二个顺利进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是撸主么?

你眼真尖,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想当年,去数码广场买电脑,卖家给装系统,直接在其它电脑上把系统写进硬盘
装好硬盘开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有设置好,你得再仔细检查BIOS里面的设置菜单

设置没问题,用了3楼的方法,发现识别出来俩U盘PE,选第一个还是不行,选第二个顺利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是撸主么?

你黑进去了?

网友:
应该重装系统!!!

网友:
VENTOY兼容性差点,制作微PE或者其它PE基本上能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张图是撸主么?

这有啥好看的,又不是妹子,又不是果照...

----------------

网友:
关闭安全启动

网友:
尽量别用ventoy 兼容性不行 直接做pe兼容性好 我一般习惯用usb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