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门升降主机

楼主(2024-07-27):
手上一台380V的,一台220V的,380V的只剩下机电部分,遥控部分丢失,手链也丢失,220V的配件齐全,手链完整,无线接收器及遥控器都齐全。可是这都有什么用呢?卖又没人要,放着又占位置,忍了很久,今天把380V的给拆了,看电机能不能用220V+电容来驱动它,改个什么东西玩玩?

全貌

380V180W,转速不明,从后续拆出来的齿轮组估计,应该是对极电机,转速应该在2880转,只能短时工作?5分钟?

输出主轴,行程控制齿轮组

行程控制

手链孔,停电时可以用手链开门,但不能关门,手链丢失

拆下行程控制部分

拆下输出齿轮组,电机轴为斜花键,看来这一端不好利用,看看另一端吧。

尾端盖

手链及离合轮组拆下

电机上为一摩擦盘,铸铁盘片上有一片类似刹车片的材质,电机轴这一端输出为10mm光轴,端部为M10螺纹,看来可以利用。

手链轮,轮上花齿,受外壳卡齿限制,只能单向转,类似棘轮。

外壳上的卡齿,限制内部轮盘转向,可正反安装,以决定内部轮盘旋转方向。

拆开手链轮盘及电磁线圈,手捏部分是链条轮盘,带棘轮花齿,另一部分是电磁线圈。

电磁线圈

剩下电机了,摩擦盘没拆下来。

工作原理:

这种电动门下行程点为关门,此时门扇落地,电动机不再负重;上行程点为开门,门扇卷在门轴上,此时电机是有负重的,这种门很重,几百斤,此时若是下滑,非常危险,所以有制动装置,就是手链轮盘上的花齿与外壳上的卡齿形成的棘轮装置;

控制器无论收到开门还是关门信号,电流导通,电磁铁拉开手链轮盘,手链轮盘脱离电机主轴上的摩擦盘,电机同时作相应转向的动转,行程开关控制到达合适点位时断电,电磁线圈释放,手链盘复位压紧电机轴上的摩擦盘;

若是开门完毕,电磁线圈释放手链盘复位压紧电机主轴摩擦盘,同时手链盘上的花齿受外壳卡齿棘轮效果限制,整个机构不能作关门方向运转,即使用手链都不能,保证门片不下滑,保障安全;

若是关门完毕,电磁线圈释放手链盘复位压紧电机主轴摩擦盘,同时手链盘上的花齿受外壳卡齿棘轮效果限制,整个机构可以作开门方向运转,使用手链就可以开门,保证了停电情况下紧急逃生需要。

楼主:
380V电若是改成220V用,功率会下降很多,不知道能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A:
瓦数又不大,没计成220∨有多好哇,不是谁家里都有380∨入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数又不大,没计成220∨有多好哇,不是谁家里都有380∨入户的。

这个可能是公共场所用的,受中央控制系统控制。另有一个220V的,完整全新一套,有独立的无线控制系统。

网友:
还是380v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80V电若是改成220V用,功率会下降很多,不知道能不能长期运行?

380v小电机都是星型接法的,就是说每个线圈为220v设计,可以改成220v电容分相电机~就是取一个线圈接220v,另一线圈串联电容后也接220v,电容用空调电容即可容量实验确定,只是电机功率仅为原值3分之一多一点,运行方式也为原来的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公共场所用的,受中央控制系统控制。另有一个220V的,完整全新一套,有独立的无线控制系统。 ...

倒是没有220∨运用起来方便。

网友:
这个电机做工很扎实,质量不错。

网友C:
淘个二手变频器驱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个二手变频器驱动它

那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v小电机都是星型接法的,就是说每个线圈为220v设计,可以改成220v电容分相电机~就是取一个线圈接220v ...

改三角接法,功率好像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三角接法,功率好像高些。

有220v3相电可以3角形接法~~~

网友:
结构还挺复杂的,电机本身没多少成本

网友:
这是380伏的啊

网友:
是380v电压的

网友:
有个220V的几年不用,开不了机。

网友:
生锈霉变都可能,一个是机械问题,一个是电气问题,都可能导致久放损坏。

网友:
都已经缺油了

网友:
变频器安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