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宝买的5V3A电源炸机(NJ-0530)

楼主(2024-07-27):
单位有个设备用5V3A的电源,经检查是坏了,由于急用,就在淘宝上下单买了5V3A大圆头的电源。收到以后,由于是在家,大部分玩家都会插上电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结果我拿着电源插上的瞬间,放炮的声音,可把我吓一跳,上盖也松了。马上退款退货,把货交给驿站,第二天取货的说要12元邮费,我心想,买这玩意也才11元多,还要运费,就告诉快递员说,算了扔了吧!第一个没拍照。后来淘宝上卖家联系我,说免费再给我发一个,要我别退了,我同意了,然后收到货我心里有阴影了,先把它插在插排上,然后再去插插排的线,结果一声巨响,电源上盖都炸飞了!!!!我赶紧上淘宝确认收货,可不敢让他们再寄了

网友:
这种小功率的电源两个都炸,你怕是接上了三相电了哦

网友:
不查一下电压?

网友:
按理说剪线电源质量比小作坊的要好些吧,没那么容易炸的

网友:
家里的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做工看上去不错,虽然是用手机充电头电源板换壳翻新的,但也不至于插上去就炸吧?

网友:
你这概率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光耦的焊接很有意思,这样也能行?下边输出线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
背面剪断的是光耦?

网友:
怎么可能运气这么好两个都炸,都可以退一赔三了!

网友:
两个都炸,这不科学啊,撸主不应该去买张彩票么???

------------------------

网友:
说真的,再烂的电源,能连续炸,我都不敢信呢。哈哈

网友:
卖家这是给你寄炸旦啊

楼主别怕

网友:
光耦应该是被挤歪了的,断了反馈两条脚,炸也就解释得通了

网友:
电路板是品牌正品,但是电源整体是低水平套壳接垃圾线翻新,功率一般不够,那个光耦都脱焊了,有炸的可能

网友:
中奖几率太高了

网友A:
那个U2焊错了吧?!!!

网友:
这个电源有点夸张了,接连2个中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U2焊错了吧?!!!

那不是焊错,就是两条腿断了,腿还在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