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自动煮水壶,请教ksd1温控器

楼主(2024-07-27):
温控器,淘宝都是ksd301,302,没有这个ksd1的型号

另外,大神帮看下,这个是不是97度的呢?

请替代型号?求渠道

网友:
管他什么型号,尺寸一样能装上就行,温度97可能比较少,搞个95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厂家定制的

网友:
二楼说的在理

网友:
前两天修蒸箱,正好处理了KSD301,你这个看立脚应该是KSD302系列。但标识不准确,好像没有97度温控,是95或100度,应该都能兼容,买来试试就知道了,看看电路是常闭还是常开用途。

搜索了下淘宝,有97度产品,KSD303

网友:
这玩意儿不用那么计较,大小能装上就行,温度标定值稍低点可以垫上绝缘板来适应。

网友:
尺寸合适,温度合适就中

网友A:
不一定非得买一模一样的,只要水能烧开、且能保护,什么温控器都可以。

楼主:
拆开修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得买一模一样的,只要水能烧开、且能保护,什么温控器都可以。

担心效果不好!这是个煮茶壶。需要沸腾一定的时间

网友:
还是要买95℃的才行。
我家的一个壶就是换了一个100℃的,结果水烧开了根本不会自动断电,有一次烧水时忘记了,想起时赶紧去看,一壶水都快烧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修好呀?

没那本事。

网友:
你不会双金属片换到新的上(相当于换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