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为期三天的慢修17款广汽菲克指南者ABS报错故障

楼主(2024-07-27):
我这车2018年买的17款指南者,除了油耗高点,没什么毛病;家享版,真皮内饰,倒车,大屏都有,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晚两年车型就支持的CarPlay。

算起来也6年多了,慢慢的开始有问题了。

去年开始车子挂倒挡后又抖动大,共振嗡嗡响,到过年的时候,倒车会轰一声,甚是吓人;问修车的说可能变速箱,自己查说发动机机脚问题,又找一家,老板打电话问他专修的朋友,说没故障代码不可能是变速箱,就是机脚问题,于是顶起来一看,真是机脚问题。没货,于是我说自己买。某宝70块;

这是换下的,橡胶部分离骨了,保熟,连换机油保养手工费工80;下图稀碎的旧的:

言归正传,这过几个月,一个月前,车子刚通电会报ABS灯不灭,熄火重启会好:

顺带还有几个跟轮速相关的故障灯也亮,且越来越严重,重启也不会好了:

找上次维修的老板,不在;徒弟用OBD测了半天说测不到,说这车有OBD2接口是8+12针的,找不到,浪费1小时,不搞,决定自己盲换;

上某宝,问老板得知这车前后ABS线不一样,考虑到同时坏两个的几率不大,所以各买一根;等快递期间做功课,得知前轮不用卸轮胎:
这几天就带病开着,发病还会导致不能加档,要手动换挡,再换回自动档,就能自动升档了,每次启动各种错误提示,ABS的没拍到:
其一:

其二:

其三:

新的买回来了,两根72大米包邮;两跟料号不同,长短不同,连探头长短也不同,后轮的短,且是弯头,固定的橡胶箍也多:

网上看说这种霍尔检测ABS线,压降正反是0.6V,1.5V左右:

实物测量,符合网上分享数据;正面:

反面,都符合网上所言:

开始动工;决定先从前轮验证,毕竟不用拆轮胎,在公司也能偷偷摸摸的搞一下,先赌右前轮,拆右前轮,方向就向左打死:

然后就能看到,一块塑料内衬板,用力扳出来,就能看到里面的ABS线接插件(插头已经被我拔开)插头用卡扣固定在内壁上:

探头这边螺丝固定:

螺丝好像是M6的,我对这玩意不敏感,所以也记不住,看不出型号,反正拆掉螺丝,由于年久,被泥沙渗透,已经不能轻易拔出,要用螺丝刀柄敲震,用刀片挖出:

换上新的,取下旧的,车子通电,还是显示故障,网上说开机公里会好,就没管它;取回旧的到办公室准备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果然惊喜,这玩意压降不对,正反向都1.900多(不同表会略有不同);心想运气真好,一把就赌中了:
正向:

反向:

晚上下班,开到家还是报警,第二天只能又带病上班,在公司又把左前轮插头也拆开,测了压降,发现也是1.900多,也就是说原装的1.900多是正常的.
(心里不愿接受坏两个的可能)。

今天周末,大早上收台风影响,有一阵没一阵的飘小雨,饭都没吃,就决定下楼干后轮。

这次赌左后轮,因为车停路边,左侧在里面,不挡别人路过,上工具:

车自带拆轮胎的扳手同时也用于拧千斤顶,千斤顶放置到位:

去掉轮胎,放到车下;状况一览:

内侧就是弯头的ABS线:

动端与内壁静端的连接,旁边的是刹车的管线:

拆开轮廓内衬板的3个螺丝,就能看到ABS线固定在这里的内壁上:

拔掉插头,准备测量压降;这里拆卡扣用力过猛受了伤,这是后话;数据出来了,苍天啊,大地啊,这才是真坏了啊,压降只有0.25V左右,正反都一样,坏得很明显:

这肯定是坏了,赶紧拆下,换上新的,拧下螺丝,也很紧,要敲击慢慢退出:

新的亮相准备装车,很简单,不做细说,倒放即可:

装好了,焕然一新,这里注意线材路径一定要和原来一样,记性不好就多拍照;我拍照少,是满手油灰,舍不得摸手机

插好接插头后,赶紧上车启动车辆,不出所料,故障消失:

虽有点波折,但结果是好的,立即装好轮胎,跑出去开了十几公里,故障未复现,维修结束。

说点题外话博同情,拆那卡扣的时候,用多功能刀撬,用力过猛,滑了,手打在金属上,当时看来一下没破皮,就等于没事。一会在注意看,紫了,就看受伤的份上,各位懂的,赶紧加M啊。

顺便总结几句,原车正反压降与网上不同,可能车厂做了特殊的定制,但实际吉普这车ABS线坏的特别多,说明这定制没有功效。

也就是说原装的未必一定好,我买的配件选最便宜的,我觉得电子元件,不是谁都能做的,不至于专门定制垃圾的霍尔元件来装配;买回来后实际线材的质感跟原厂也无异,毕竟30多的价格对于这样的一根线来说也算爆利了。

但愿对同品牌以及其他品牌有类似问题的有帮助,想发到汽车之家一份的,账号密码忘记了。

网友A:
这手,敢问撸主高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敢问撸主高寿?

-----------------

都小康社会了,没有个60+,可不能称老夫

网友B:
不错不错,很好的参考,记得前几天还有一个类似abs的帖子,楼主回复过,这就修好了发帖,真好。

一个疑问:“”车停路边,左侧在里面“”,是不是说反了,或者反向停车?(按“国标”右侧行车方向),再或者,“里面”指的是路中心?

网友:
你把4鹅子的活都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很好的参考,记得前几天还有一个类似abs的帖子,楼主回复过,这就修好了发帖,真好。

一个疑问 ...

这个拖不得,可以一辈子用不上,但是不能没用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拖不得,可以一辈子用不上,但是不能没用的功能。

ABS好像是猛踩刹车的时候自动间歇释放吧,能防止车轮抱死打滑横向乱跑,有次开别人的老车在高速上碰到前方事故警车停在那,正好是个转弯看不到,旁边又有其它车,踩刹车打滑差点没吓死,还好立马松脚了,不然肯定自己也肯定出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好像是猛踩刹车的时候自动间歇释放吧,能防止车轮抱死打滑横向乱跑,有次开别人的老车在高速上碰到前方 ...

轮速传感器用处很大。

很多功能都依附与它。

什么自动驻车,上坡辅助,ESP,定速巡航,ABS;是经常要用的功能。

得修,不能带病工作,毕竟自己又不是不会。

网友:
当年也差点儿买这个

网友:
厉害。,这也能搞

网友:
动手能力还不错啊

网友:
高手,动手,动脑能力强。

网友:
螺丝喷点松动剂是不是容易拧下来哈哈

网友:
运气还是差点,第三个才中,好在是自己搞得,不过用电脑测一下是不是就能知道是哪个坏了了?

网友:
不多找一家电脑测报错点

网友:
有故障码对照维修手册都好修

网友:
高端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维修辛苦,不受伤也得加分,受伤了更应该加。

网友:
厉害厉害 我的标志最近也报ABS故障,前几年刚换了一个

网友:
自己的车自己能修的,都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