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简单拆个泰尔茂H5501半自动血压仪

楼主(2024-07-27):
逛二手地摊看到个包装齐全的血压仪,于是以坏品价20块钱拿下,回来装电池测试是好的,跟我27块拼夕夕买的九安测量精度差不了多少。之前几百元买欧姆龙的牌子用了年把,后来当闲置出了。
血压仪不知道便宜的跟贵的有什么区别!便宜的血压仪测量数值可以采信吗!
最后一张照片是拼夕夕买的不知道该信哪个的!

网友A:
现在技术发达了,我觉得做个参考还是没问题的,想要准确建议还是去医院吧,不过关键是血糖好像跟血压一样也是有波动的,所以即使去医院测也会有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技术发达了,我觉得做个参考还是没问题的,想要准确建议还是去医院吧,不过关键是血糖好像跟血压一样也是 ...

去医院也是电子血压计

网友:
贵的牌子不但贵在用料和精度,还贵在给人信心,就比如用欧姆龙就不会怀疑不准,但买的别的牌子就很担心精准度耽误事儿。

网友:
普通家用测 量值可以当个参 考,自己用比较方 便

网友:
用水银血压计和这个管子联通,开机打气看对应的压力值是否一致。不过即使一致也只能说明压力准确,报出来高低压是机器判断的,还是可能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医院也是电子血压计

放大堂是电子,心内科 那些,还是用 水银的,默认要帮你量一次的,那怕他是 主任医师。

网友C:
话说,这个咋用呀?又不像绑手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个咋用呀?又不像绑手腕

都是上臂式

网友:
还是水银的比较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堂是电子,心内科 那些,还是用 水银的,默认要帮你量一次的,那怕他是 主任医师。 ...

确实心血管内科医生用水银血压计,牙科这些就是电子血压计

网友:
欧姆龙电子血压计比较准

网友:
新的差不多也这价

网友:
可以当个参考

网友: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和高低价的万用表等其他仪器一样,刚到手都准,但是一两年后还准不准就不一定了,差在稳定性

网友:
家用电子血压计只能血压参考,准确度高点还是水银,还有电子血压计的校准好像只有厂家可以,网上资料极少

网友:
这东西,名牌和普通产品都差不多。都是参考,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