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科FS873剃须刀拆解

楼主(2024-07-27):
散步看到路上有个东西被自行车或电动车压过的,凭感觉应该是个剃须刀,捡起来一看,果然上个剃须刀,飞科FS873,有些油漆都压掉了,没有看到刀头,于是带回家拆开看看,相关元件拍下照片,给有需要的参考,拆下电池和电机,其它的丢垃圾桶。

外观,被压过的痕迹

背面

型号及充电电压

撬开后盖

拧开4个螺丝,打开防水盖,电路比较简单

唯一的一个芯片,型号SM5010,网上搜了一下,有SM5010,但不是这个,估计是定制的或者改码的

三极管J3Y

其它

电机,是定制的

电池,两个600mA镍氢

谢谢观看!

网友A:
E文好别扭,MADE IN JINDA,一般IN后面指的是地方,这个好像是个厂家吧,用BY更合适,比如我记得水果鸡上面写的好像是DESING BY APPLE,MADE IN CHINA

话说这电池是并联的???

网友:
电池肯定是串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文好别扭,MADE IN JINDA,一般IN后面指的是地方,这个好像是个厂家吧,用BY更合适,比如我记得水果鸡上面写的 ...

电机都写着2.4V了,电池当然是串联的,这剃须刀主体部分和我一个飞科的三刀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都写着2.4V了,电池当然是串联的,这剃须刀主体部分和我一个飞科的三刀头一样。 ...

写的V2.4,我还以为是版本呢...

---------------

网友C:
飞利浦的平替,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文好别扭,MADE IN JINDA,一般IN后面指的是地方,这个好像是个厂家吧,用BY更合适,比如我记得水果鸡上面写的 ...

两串的

网友D:
正品,板子、电池、电机都能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板子、电池、电机都能利用起来

除了电池和电机,其他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的平替,也不是不能用。

确实,这种便宜

网友:
29元的剃须刀

楼主:
是的,便宜货

网友E:
板子也可以留下当料板拆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也可以留下当料板拆件用

没什么元件,占地方

网友:
便宜与否不重要、正常与否不重要,维修佬要的是动手的乐趣,如果能从中学到经验和技术,包括资料、线路板的布局、元器件的识别,这是插好的。

网友:
元件都能用

网友:
这种2/3AA规格的电池属实有点坑,更换不方便,而且更换的电池质量更差

网友:
确实和楼上说的电池质量大多很差  并且刀头质量也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E文好别扭,MADE IN JINDA,一般IN后面指的是地方,这个好像是个厂家吧,用BY更合适,比如我记得水果鸡上面写的 ...

是厂家,舟山金达电机。。  品牌名应该都知道  索马

网友:
国产好像飞科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