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小米有品-小达杀菌紫外线消毒灯

楼主(2024-07-27):
TB上11元买的,后好评返现2元,总花费9元,
应该是库存货,长时间没充电,用了两天电池就坏了,想退货都麻烦,各位要避坑了

网友:
紫外线灯管太费电了

可以改成USB供电的

网友A:
价 格倒是不 贵,但是“用了两天电池就坏了”也不太合 适

网友:
空间不小可以再加几个电池

网友B:
这种一般拿来做啥的?消毒屋子太小,消毒一个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拿来做啥的?消毒屋子太小,消毒一个柜子?

柜子,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 格倒是不 贵,但是“用了两天电池就坏了”也不太合 适

真的就两天,最主要我已经拿了好评返现了,售后就没那么方便了

网友:
质量看来不咋的

网友:
功率有点小

网友:
质量看上去真不咋的

网友:
看着外壳不错,不容易摔坏,小范围使用还行。

网友:
18650,换个电池也不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就两天,最主要我已经拿了好评返现了,售后就没那么方便了

仅退款就是了。完全不影响。别抹不开面子。

网友:
重新换好点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拿来做啥的?消毒屋子太小,消毒一个柜子?

放进被窝的吧?

网友:
找好点电池换上,实在没有,改外供电凑合用。验钞灯升压器电路有芯片,比我以前买的单管自激好。点亮后注意防护,不能照到眼睛和皮肤。

网友:
价钱不贵感觉功率太小了。

网友:
可以考虑外接电源使用

网友:
杀菌功率可能差一点,我有个大的,插20v的,小米有品众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