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知名电磨POPOMAN PMRT02D,有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2024-07-27):
不知名电磨

充电口:

铭牌:
电压8V,转速5000~30000:

测速:
最低速5000多:

最高速度27000多,最高速有点虚标:

拆机内部看起来不错:

两节2000ma电池串联,电池内阻16毫欧左右:

7.2V电机:

试机: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深圳市傲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popoman应该是牌子吧

网友B:
POPOMAN,婆婆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市傲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popoman应该是牌子吧

不是吧

网友:
popoman应该是品牌。有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货。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正经牌子了

网友:
看白色标签是2020年的产品。

网友C:
一看就是国产的高端产品,虽然起了一个外国名字,但是做工还是顶呱呱;这个品牌名字叫:波比曼;有点像效仿奥特曼,出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国产的高端产品,虽然起了一个外国名字,但是做工还是顶呱呱;这个品牌名字叫:波比曼;有点像效仿 ...

这么怪,应该是外国贴牌的

网友:
应该是定制款

网友:
外贸产品,外国佬哪有C口这么先进的产品

楼主:
牛批,在哪找到的?我搜了半天没搜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牛批,在哪找到的?我搜了半天没搜到。

亚马逊搜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马逊搜一下就有

没找到。。。

网友:
amazon.com 这个试试

网友:
POPOMAN 傲视 做亚马逊平台,估计清货流出来的
正常都不会卖国内,或者返修挂咸鱼了

网友:
傲基的子品牌 ,出亚马逊的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B:
POPOMAN,婆婆男人

我以为是男人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