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人试过把安卓手机的256G字库换成512G么?

楼主(2024-07-27):
给安卓手机换字库的难度大不大?

有人成功过么?
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下抖音,能形象具体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得用ufs编程器

网友:
可以的,要有专门的软件把NAND对拷数据,我小米6找网上的换过,64G换成128G的。

楼主:
ufs编程器是读写字库的工具么?

网友A:
老早就有人这么干了,通俗说法叫扩容。

网友:
通俗说法叫扩容。

网友B:
首先要把原字库里的程序底层读出来写入新字库,然后才能换上新 的。就像是先备份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早就有人这么干了,通俗说法叫扩容。

给手机换字库,是不是需要bga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把原字库里的程序底层读出来写入新字库,然后才能换上新 的。就像是先备份再恢复。 ...

把原字库里的程序底层读出来,是只读取文件?还是按扇区读出整个镜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原字库里的程序底层读出来,是只读取文件?还是按扇区读出整个镜像? ...

要整个,相当于克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整个,相当于克隆!

先把数据读到电脑,再写到新的字库,最后把新字库焊接回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手机换字库,是不是需要bga设备?

比你想象的要难一点 热风枪、钢网、锡浆、吸锡带、焊油、烙铁、字库也就是硬盘读写设备、以及适当的专业知识和手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数据读到电脑,再写到新的字库,最后把新字库焊接回去么?

是的,准备工作和工具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你想象的要难一点 热风枪、钢网、锡浆、吸锡带、焊油、烙铁、字库也就是硬盘读写设备、以及适当 ...

掌握这些技能,需要学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掌握这些技能,需要学多久?

大概搞坏1部手机就差不多了我当初是海鲜那里收了一台扩容的ipad   wifi时好时坏,然后就准备重植wifi,尽快设备工具都准备了,教程也看了,依然把wifi芯片撬烂(ipad wifi芯片有点厚,底部带胶进一步提高了难度),wifi焊盘戳烂了五六个点。最后拿实体店去卖垃圾,不过还赚了150的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搞坏1部手机就差不多了我当初是海鲜那里收了一台扩容的ipad   wifi时好时坏,然后就准备重植wi ...

重植wifi模块是否相对简单?

重植字库和cpu是不是很容易把机器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搞坏1部手机就差不多了我当初是海鲜那里收了一台扩容的ipad   wifi时好时坏,然后就准备重植wi ...

你准备了哪些工具?是否有BGA焊台?

你的BGA焊台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你想象的要难一点 热风枪、钢网、锡浆、吸锡带、焊油、烙铁、字库也就是硬盘读写设备、以及适当 ...

热风枪搞手机,是不是不太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准备了哪些工具?是否有BGA焊台?

你的BGA焊台多少钱买的

BGA焊台是那种底部带加热,上面是可以控制焊接温度曲线的大型设备了,这种一般都是拿来焊接电脑或笔记本主板的。我说的热风枪其实也可以叫小型焊台,我的100多点买的,你上淘街搜手机维修热风枪就能看到100左右的那种,目前手机维修都是用这种热风枪。除了苹果的wifi其他的wifi都算简单的,苹果的wifi超厚超大底部还有黑胶,对新手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用低温锡浆焊接字库硬盘不算难,但CPU就有点难度了,因为CPU发热比较厉害,用低温锡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因为高温虚焊,另外低温锡浆的强度没有高温的好,磕碰摔落叶容易CPU虚焊,所以必须用高温锡浆焊CPU,高温锡浆焊接时需要更高的温度,热风枪加热的时候容易把CPU附近的芯片吹虚焊了,甚至有可能直接把CPU给吹高温坏了。
DIY需要的工具:
热风枪、钢网、低温锡浆、高温锡浆(CPU用)、吸锡带、焊油、烙铁、洗板水、毛刷、镊子、放大镜、硬盘、硬盘读写设备等,另外自己需要需要学习下基本知识还有需要拿个废板练习下实操技能,第一次操作手不稳非常容易手抖搞下来一大片芝麻大小的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