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翻出来的adsl分离器

楼主(2024-07-27):
  只拆,电路不懂啊,应该是叫语音分离器吧,现在这个东西消失了吧,现在都是光纤入户了,用不到了,

网友:
现在应该没有ADSL铜缆电话了吧?

--------------------

网友:
上世纪的产品。就是一个滤波器。

网友:
光进铜退就很少见了

网友:
model   现在也见不到了

网友:
将高低频率信号分离,消除电话时候的啸叫声。原理很简单,以前自己做过,电话线路上串个电感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这个是通过电话线上网,网络和通话的分类器

网友:
线圈应该是铜线吧。

网友:
时代的产物

网友:
2002年左右都是用这ADSL

网友:
现在用不上了

网友:
一进两出,
其中一路输出不经过任何原件直接去调制器,另一路经过LC滤波接入电话机。

网友A:
里面连芯片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连芯片都没有

这里本身就不需要啥芯片!

网友:
adsl上网时代曾经用过的东东,很亲切!设备大概还在杂物间里放着呢。

网友:
里面有这么多铜线,我还有一个,得找出来

网友:
当年座机电话上网必备,现在是古董可以收藏了。

网友:
我手上还有十几个这玩意儿呢,没什么用。

网友:
真是有年头了,技术发展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