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群里坛友推荐12.6V充电模块3串2串通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4-07-27):
群里坛友推荐12.6V充电模块3串2串通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到手4元多。

手里就一个3串充电模块,另一个被领导同事弄没、坏了,不追究了。
后面吐槽,群里坛友推荐一个3串模块,静电包装,还不错。

重点是2串可以均衡充,3串就不行了,但是有tpc口,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兼容。

只是这个充电指示搞不懂,为何待机是两灯全亮

一开始都懒得找壳子了,直接用静电包装

然后直接这样、再这样、然后这样。

顺便tpc母座加焊。

空载的时候,电压很奇怪,开始是2串电压,后面就跳到3串的电压

给移动T12电池组充电

用QC3.0和普通QC2.0充电器都可以充。

三星5V2A充电

充满电大约12.51V,截止电压挺OK得。

过两天新的线到了,直接换上。

完美。

网友A:
好像不错啊。多少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错啊。多少价格?

到手4米左右,相当实惠的价格,2串3串通用,但是得自己改板子。

网友:
有一个灯是涓流指示,3串低于9v就会亮,此时小电流预充

网友:
找个小壳子

不然还会坏了没了

网友:
ip2326啊,我玩过,万用表改造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网友B:
改小了电流之后就不能正常显示是不是充满了  我的就这样

另外那个静电袋 我拿表笔竟然能量出阻值  里面不知道 只量了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小了电流之后就不能正常显示是不是充满了  我的就这样

另外那个静电袋 我拿表笔竟然能量出阻值 ...

防静电袋有金属涂层的。

网友:
这个可以,我有一个手持的车用吸尘器,2节18650锂电池供电,目前是串联充电的。用这个可以改装一下。

网友:
这个模块实惠,可以给万用表充电。

网友C:
有没有这样一种芯片,可以支持qc pd快充协议,也可以5-12v输入,然后能输出13.5v的电压,电流越大越好,至少20w输出能力吧。
思路,想利用自动升压快速充五块法拉电容,然后做汽车起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样一种芯片,可以支持qc pd快充协议,也可以5-12v输入,然后能输出13.5v的电压,电流越大越好,至 ...

需要自动升降压功能,电容是从0到13.5v

网友:
给万用表两串锂电充电不错

网友:
正好有这个需求,马上入了2块。

网友:
以前撸了一个 测试完就吃灰 电流不大 一直用可调dc模块充的 这玩意我是打算配太阳能板用的

网友:
这样充电是方便多了

网友:
用作万用表电池改三串锂电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