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祸发生之后,车门打不开该怎么办?

楼主(2024-07-27):
如何快速从车子里面逃出来呢?

不尽快逃出,万一几分钟后锂电发火,那不是要被成烤羊么

车祸之后,车门打不开,各位有快速逃脱的办法么

网友:
远离所谓高科技的车辆,听天由命吧。

网友:
破窗器了解一下。
互联网车企的思路就是,出问题了,要呼叫车厂,要让我知道,然后我指导你排除故障,然后各种VIP,VVIP,vvVIP,vvvVIP充值

网友A:
  到时候  能动弹再说

网友:
向雷车LM学习就好了

网友:
既然你都考虑安全性了,那还开电车不就是找屎咯?

网友:
常备破窗器,或者卸下头枕去撬车窗角落

网友B:
扔个氢弹把门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时候  能动弹再说

有安全气囊,是不是能动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个氢弹把门炸开

-------------------

网友C:
最好在网上买个破窗器,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具体啥情况很难说哟。只能听天由命。

网友:
是不是配备一键弹门

网友:
哈哈,不是主机厂建议车辆起火后第一时间抠标么
怎么第一时间想怎么逃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网上买个破窗器,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你买的哪种破窗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种破窗器?

我没买,但某宝上有卖的,顶着玻璃按压的那种就可以,我看过很多个博主的测试视频。还看到一个监控是一个商家,手欠,对着自己的玻璃柜台,那么厚的钢化玻璃,一下就给震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