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复一个摔坏屏幕的ZY1271型号USB表

楼主(2024-07-27):
用了好久的一个USB表摔坏了屏幕。从某宝买了个同大小的屏幕。

回来换上后显示错位。本来以为没救了。
但万能的网友告诉我这东西对应两个型号的屏。然后丢给我一个网盘链接,里面有对应的固件。

接下来就是研究怎么刷固件了。我在网盘看到了"STM32030X8串口烧录工具"这个东西。对应的就是这东西的主控来着
看名字是串口,就拿出来手头的ch340下崽器。一通折腾后发现不行,估计是我接线不对。但搜了一通也没啥明确的答复。
因为正常来说这东西烧录是走spi来的。
然后我手头上有个jink。我记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刷st单片机的。遂拿出来插上电脑,装好驱动。在软件中也找到了这个mcu型号
但是在写入固件的时候又遇到了问题。内存分区不对应。。。。就很无奈,遂只能某宝又下单一个ST-LINK。

经过两天的等待,快递到祸。拿回来接线,安装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软件顺利自动识别到了mcu。
选择网盘的固件,顺利写入单片机。经过十几秒的等待后刷写完成。完美点亮屏幕!

网友:
这都能玩,牛!赞一个,加分奖励

网友A:
为了换个屏又买了一个玩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换个屏又买了一个玩具...



用了某宝的签到红包,屏幕到手4元,st-link到手4.53 成本倒是不贵,原价也就一个6元一个7元

网友B:
为了换个屏,增加了好几件将要积灰的东西。。。

网友:
换屏还得刷固件,见识了

网友C:
竟然被你找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换个屏,增加了好几件将要积灰的东西。。。

就额外买了个stlink。。。7快。。

网友:
这也能修好,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被你找到固件

得多谢万能的网友

网友:
不错,点屏成功

不如多备两块屏幕,反正也不贵

网友:
好神奇啊,刷固件不同的屏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