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吃灰的香港龙威30V5A通信维修可调电源的又一用处给电容点焊机充电

楼主(2024-07-27):
     香港龙威30V5A恒压恒流可调电源,输入可以110V也可以220V,输出最大32V,电流可以在安和毫安之间通过按钮开关进行切换,电压电流都支持粗调和细调。
     这个电源300+买来好多年了,但实际没有用到半年,就让它强制下岗回农村家里的杂物间睡觉了。你肯定会问为什么,熟悉我的坛友都知道我是修手机的,业余爱好就是折腾各种电子玩意儿。也就是因为玩这些,半年时间不到,让我上当了两次,有的坛友可能已经猜到了。对,就是玩其它东西了,把电压调到了12V,然后中途接着有顾客来修手机了,没有及时及时调回来,悲剧开始,没有注意电压是12V,直接给手机电池座供电了......一个换电源IC,换充电IC,信号功放IC等修好了......另一台废了......你说我还敢继续用吗。果断让它下岗回农村家里杂物间休息好多年了。最近玩电容点焊机了,板子上的typec口充电太慢还老热了,手机充电头输出电流小的还会打嗝。所以又想起它,用它来恒流恒压直接给电容充电不错,电容上装了均衡板的。

      有人肯定会问那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电源,先看一下我现在主要用的一个,被同行戏称武装到了牙齿的电源

修手机基本都是用这个了,超过5V的供电就用下面一个电源了

这个屏幕支持波形显示,维修中方便观察电流的细微变化

平时玩那些东西超过5V的供电就用这个ATX改的,涨教训了和手机电源分开不敢在混用了,右下角的指针电流表是测试手机充电电流的,数字电压电流表也有几个,使用不如这个指针的直观

下面开始拆今天的主角

电压最大32V,电流最大5A,四个电位器对应电压电流左边细调,右边粗调,调到不同电压等级时能听到里面继电器吸合的嗒嗒声,工作在不同模式时能看到电位器下对应的CC CV指示灯亮。右下三个输出端,中间和左边的负是连通的,地线。整机重十斤。

后面,输入是常见的品字插头,110V国内基本用不到。

好大一个变压器,基本占了一半的空间

三极管的散热片好大一块

前面这块主要是数码管驱动采样显示功能

电压电流调整主要在这块上面完成,因为变压器占了很大空间,所以这块板子设计在了侧面

后面就是三极管的散热器和风扇,旁边的开关是110V 220V切换用的

用的换下的汽车灯泡测试一下,电流最大5A

找了一段发热丝测试,马上就烧红了,能看到CC指示的红灯亮了,CV是绿灯

另一主角点焊机

裸奔的点焊机,两个2.7V3000F的电容,上面套了透明热缩管,六管控制板,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独立均衡板

这样裸奔太危险了,咱得给他安个家,这盒子特别不不知装了啥的胶壶,这样比裸奔安全多了吧,开关放在了提手下边,这样不容易被误碰到。这个电容放电瞬间电流本就大,裸奔太危险了,电压表下面伸出来的是档位调节旋钮。

控制板和均衡板

就算我加了散热片和风扇,充电还是老热了,输出功率小的充电头还不行,打嗝,充不进去,所以才想到上面这个电源

看到右上角的DC口没,用稳压电源从这里充电就不惧电容是0V,手机充电头充不进去了

电压设置到5.4V,除去线损,到电容的不到5.3V,里面也有均衡板,不担心会过充

手机充电头充电时的电压电流,现在的充电头基本是快充的支持多种电压输出,但如果5V档位输出低于4A的话,电压瞬间被拉到3.6V左右了,充电就很慢了,有的甚至直接充不了,打嗝保护

输出的焊笔线,才6平方,配小了,如果配上25平的,电流肯定提升一个档次

焊针这里之前是铜管压接上的,为了接少内阻,做了浸锡处理

镀镍钢带0.1还是焊得非常牢固的,0.2就只能勉强了,想点牢固话就得同一焊点上停留点多几次。当然了把焊笔换成25平方的,MOS管输入输出端加上铜条,电流也就轻松上去了,想折腾话还能继续换MOS管,主板还预留了三个的位置。

全文完,谢谢观看 哈哈有没有感兴趣的哥们,欢迎打包去继续折腾,有兴趣的欢迎联系我,需要话我去交易区发贴。论坛账号就是我的微信,当然了有手机问题也欢迎咨询我,可免费提供能找到的图纸。

网友A:
纯围观,话说那个老货变压器应该是铜线的吧...

---------------------

网友B:
还不是咱们这边的人去香港注册的公司

网友:
好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
数码管驱动采样显示功能

网友C:
300块的电源终于又用上了

网友D:
老电源质量过硬,变压器耐用。

网友:
还能这么玩?

网友:
老电源质量过硬,变压器耐用

网友:
变压器很大个

网友:
看来都这么干过,我印象里一共烧了三个板子了,苹果的还好 国产机搭上就烧

网友:
电压表改电流表,电压不要看了

网友:
楼主年纪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围观,话说那个老货变压器应该是铜线的吧...



线头都在绝缘纸里面,没有刮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咱们这边的人去香港注册的公司

哈哈,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有的进口的东西,拉去海关报关,出口,再从国外拉回来价格翻倍变进口了

楼主:
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块的电源终于又用上了

哈哈吃灰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源质量过硬,变压器耐用。

嗯,这种变压器的相对来说不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