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遥领先 AX3 pro 路由器发热严重,底部开洞加风扇,成本不到5块钱。

楼主(2024-07-28):
某东买来遥遥领先的 AX3 pro路由器用,没想到发热非常严重,外壳都烫手。
观察发现这款路由器的散热孔在左右两边,上下没有散热口,空气不能对流,导致热量聚集在里面
先是在底部加高底脚,温度并不会降低,于是买来5V电压,大概1200多转的低速风扇,在底壳开洞安装,用一个多余的5伏2安手机充电头供电,温度降下来正常了。

这是正常待机的外壳温度,下班到家就先测试

拆开底壳侧躺,热空气可以上升,正常上网,看视频,浏览网页,手机刷视频,测试时间是2024年4月3日,室温23度左右,工作半个多小时后,散热片的居然快到62度,估计正常在壳子里面捂着,这散热片温度能上到80度。

不行,坚决不行,必须降温,不降温不行。这才买来不到一个星期,不打算要售后了。买来一个8厘米风扇,底部开洞,风扇固定上

EVA泡沫垫加高后,风扇距离桌面还有差不多2厘米的高度,不影响进风量

剪了一根USB线,接了个手机充电头供电。充电头5伏2安,这小风扇只有0.4安,绰绰有余。工作一天下班回来摸摸充电头没有发热。

还是正常使用网络,电脑,手机,pad,刷视频,下载A微,半小时后测温,只有30度了。成功降温。

顶部外壳也不到31度,多次测试,最高也没有31度。就算有误差,按32度算。那也比一开始的42度好太多了。

不超5块钱搞定路由器的散热问题。非常好用。

网友:
我买的新华三H3C NX30Pro也是发热严重,看来也得加风扇了

网友A:
为什么新的路由器发热会这么严重?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新的路由器发热会这么严重?设计问题?

因为它是谣言领先~

网友:
温度高一些其实保修期内也不影响使用,只不过减寿而已,和联想低温锡异曲同工

网友:
可以用笔记本散热架,只要不死机,稍微热点没关系。过两年有新技术出来,速度更快了,你肯定想换,如果旧的没坏,多尴尬呀。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强迫症!表面反射率0.93不对!塑料应该0.95!

网友:
这就我为什么坚持用遥遥落后的优科AP的原因

网友:
发热遥遥领先,绑架遥遥领先,价格遥遥领先

网友:
华为ax3pro新版应该是高通的U IPQ5018,发热很大,据说老款海思U发热更大。空间比较紧凑,内部再加风扇也捉襟见肘。不如加个散热底座,USB接电。

网友:
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太难看了,还不如不用,40买的兆能M2多好,IPQ6000 便宜又好用

网友:
有一种热,觉得路由器热。

网友:
路由器热仍在配电箱里 影响性能吗

网友:
南极科考队特供款都被你搞到了

网友:
风扇顶吹就行,不需要开洞。

网友:
我是放在一个很老很老的笔记本散热器上面,不破坏外观,声音还小。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遥遥领先的并不是所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