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阻小的电池大电流能力不一定比大的强

楼主(2024-07-28):
原先有个使用XHP70.3的强光手电筒用一个21700,总觉得高亮档持续时间短,刚开始用的亿纬50e(交流内阻14mΩ),后面换成东磁50e(内阻12.5)以及三星50e(内阻12)提升效果也不明显,最后拿出一个k标力神la(内阻8.5)才发现了明显的高亮档续航上升,4ah的电池高亮档用的比5ah久。这点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因为la动力电,前面的都是能量电。然而细想了一下原来的18650里面12mΩ都已经能推机械杆了,21700的12就这?更别提14、15的用到充电宝里面都会明显发热,18650里面14还是动力电呢。这才想起来以前外站看到的平时测的交流内阻是看一致性拿来配组的,实际放电过程是还是看直流内阻,中间有一个变化很大的差值,尤其是发热以后金属本身的阻值也会提高。21700相比18650来说体积变大而外壳散热面积相比体积增加没那么大,散热比18650慢,且容量大放电时间久也会导致发热变大,导致同样内阻的21700比18650热,放电能力略低点,这也是以前大单体三元锂不好做的原因,散热跟不上,没法做到安全。
内阻还是得看同体积同化学体系的才有对比电流放电的意义,更可靠的还是看官网的规格书!

网友:
我看完了。是有这个感觉,p50灯珠的手电,21700电池。
高亮亮度下降的时候,测电压还有3.9V。东磁力神都这样。

网友:
灯珠热了也降档

网友:
有没有热保护?

网友:
相同容量下,内阻小的,大电流持续时间肯定是比内阻大的久吧(不考虑散热的情况下)。

网友:
相同容量下,内阻小的,大电流时,在负载上分配的电压高,同时自身发热少

网友:
发热增大电阻,理论上和实际上,内阻还是要小,增大的还是大了

网友:
同品牌同型号的电池,内阻小的肯定好

网友:
"刚开始用的亿纬50e(交流内阻14mΩ),后面换成东磁50e(内阻12.5)以及三星50e(内阻12)提升效果也不明显,最后拿出一个k标力神la(内阻8.5)才发现了明显的高亮档续航上升",这不正说明内阻小放电能力强?

网友:
这在说啥?没看明白,8.5内阻的提升明显,不正说明内阻小的大电流能力更好么?

网友:
个人见解,内阻低就可以大电流,减少发热,放电倍率和电池的结构工艺,设计初衷有很大关系

网友:
这话要近似形状容量的比,不然有点怪怪的,100ah1c也比9a10c的输出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