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异形螺丝要用什么工具才能拧下来

楼主(2024-07-28):
我试了镊子可以伸进去,但是力不够,拧不动

尖嘴钳尖端还是有点大,伸不进去

网友:
卡簧钳试试

楼主:
刚刚试了,这个批头勉强可以拧下来
给大家参考

网友:
小一点的尖嘴钳可以

楼主:
谢谢,以前见过,不过一时之间没想到这个名字,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帖申请领取家元自动清零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螺丝这么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螺丝这么变态

频率26GHZ-40GHZ的一个设备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B:
我正想说用论坛的螺丝批工具能卸载,结果你自问自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说用论坛的螺丝批工具能卸载,结果你自问自答了

我也是不想去买新的工具,利用自己手头的工具解决。
这个批头只能说勉强能用,其实间距和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通常是禁止拧开的,就算拧开了不准了

网友:
现在这种变态的螺丝,都是出自变态的工厂,怕别人高仿,怕别人拆了维修,才搞这些变态的不好拆的螺丝。

网友:
这种两孔螺丝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找个废了的一字螺丝刀加工一下就行了

网友:
之前有个收音机面板上是这个样子的度亮铜螺钉~为的是漂亮美观~拆卸是就麻烦了~挂花了就丢面子,所以在厚铁板上钻孔栽2跟钉杆,专门来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