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塑料的太逊,换铁的!!

楼主(2024-07-28):
虽然咱不去奥运会,但也有健身器械~就是它~那个扳把这两天接连断了2个

看起来塑料的大多不靠谱,找出一个铁提手弄上

先做一下形

已经有2个端孔借用,再钻2个中孔

装回2个螺钉,试了一下,除了手感差点其他功能都不错,这铁家伙肯定怼的过塑料的吧?

网友A:
把手包一下,费手。

网友:
还是铁的耐用

网友:
拉手的地方要包一下吧,要不太手感不好

网友:
开始撸铁了

网友:
铁的容易生锈,不锈钢的最好但是要厚点的。

网友:
旧把手利用上,包在铁件上

网友:
省钱 费事儿

网友:
搞个不锈钢的,这个铁片的真会锈断,但是塑料的确实更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包一下,费手。

本来想套一段塑料管手感才好,但是先前一条8号晒衣线怕铁锈蹭到床单上,就套了一条塑料管,结果塑料管里的铁线不久就断了,原来它猫在管子里狠狠的锈起来直接断掉~这个心理阴影至今还在,所以宁叫手磨坏,也不要铁圈锈断~因为手磨坏了还能长好~~

网友:
我发现我们论坛的,都是动手能力强,勤俭节约的好男人。我家的一个拖地拖把,使用了8年了,现在还在继续工作,杆坏了换杆,塑料平板断了,接起来继续用,
之前的杆上半部分断了,用了一根蚊帐的不锈钢杆代替正合适,上面割手,给它找了一个小药瓶用热熔胶固定起来刚好。

下面的平板从中间断了,找了2块塑料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手包一下,费手。

东西用坏了得买新的,手磨烂了不怕,吃几天饭,自己就长好了。
反正手栏不栏,不影响吃饭

网友:
肯定是铁的耐用

网友:
这种拖把用过还几个,容易坏,最后换了别样的

网友:
容易坏,最后换了别样的

网友:
把手处套一节塑料软管就好了

网友:
少侠的动手能力很强,可这拖把,怕是要废了——拖把往前推的时候,胶棉头会不由自主的后退,就像是要挤水一样

根据挤水方式,大体来说,胶棉拖把分为:对折式和辊轮式。

这两种的把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不一样。
对折式胶棉拖把的把手背面,多了一个塑料扣(红圈处),工作的时候,要把把手按下去,让塑料扣抱住拖把杆子。不然的话,拖地的时候,胶棉头会后退,类似于挤水状态,没法用。

这种拖把也有用铁把手的,比如家必洁,但他在拖把杆上设计了一个卡子,正好卡住把手。

网友:
拖把使用环境对铁不友好,建议你这个玩意喷点防锈漆

网友:
铁的要上漆加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