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节18650测出12v,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7-28):
上次把这块戴森电池刷了第三方固件,解锁后正常用了段时间。最近插上充电器没反应,也运行不了,拆开测电池一节3v,四节3.5v左右,但其中一节居然是12v,电池外观也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确定量的是单节而不是3节的?

网友:
怎么感觉是量的不对

网友:
没有直接怼着头和屁股测量我是不信的。。。。。。

网友:
你再看一下你测的这个12伏跟电池的正负极是不是反的?

网友:
电池外观没问题,电池连接没有全断开。

网友:
建议楼主重温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A:
极大可能是这一节内部断路了

网友:
测量方法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极大可能是这一节内部断路了

有道理、测量点没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测量点没错的话

嗯,看起来测量点是有点问题

网友:
楼主,中间有断路,串了电容

网友:
也许不是依次串联的呢

网友:
要么万用表坏了,要么侧的是3节电池的串联电压

网友:
这种电池组是会有串联的,你这应该测的是3节电池才会有12V电压,有4节3.5V可能是有电池挂了

网友:
必须焊下来,单独测!!!

网友:
可能测量点的问题,要确定一节一节正负极依次测量,否则也真有可能这节失效开路了。

网友:
表应该没问题,人应该也没问题 但是眼晴经常看电子元件,可能有点老眼昏花了

网友:
你这不是串着量了吗

网友:
四节电池的,你量的这节开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