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各位大神,琢美3000电磨,有什么好办法区分110v还是220v?多谢!!!

楼主(2024-07-28):
入手琢美3000型号电磨,没有标签了,不知道是110v还是220v的?没有110v电源,不敢试机。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区分电磨电压?多谢大家!!!
家里有一个琢美3000内部电路板,最后一张照片单独附上!

网友A:
拆开拍图清晰点,坛友会帮你

没图

网友B:
扁插带孔的是110V,其中一个扁插头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拍图清晰点,坛友会帮你

没图

多谢!!!还没收到货,到货后发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插带孔的是110V,其中一个扁插头大一点

场地打黑来的,没有电源线!

网友C:
先用110V电压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110V电压试机

家里没有110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拍图清晰点,坛友会帮你

没图

调速板后年有电压频率标识

网友:
中文的防伪标签 ,你猜猜会是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拍图清晰点,坛友会帮你

没图

调速板后面找到了电压标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积极献言献策!!!

网友(2024-10-03):
220V,基本上带电路板的都是220V的。
直插调速开关的是110V的。

网友:
问一下商家不知道吗

网友:
百度一下下么,,,

网友(2024-12-02):
朋友能分享尾部电路板的阻容参数吗?

网友D:
知道了功率是120瓦,问题就简单了。先算出额定功率时电流值,220伏是0.545安培,110伏是1.091安培。绕组铜线截面积按开式电机每平方毫米6安培计算,0.545安培需要铜线截面积0.0908平方毫米,折合铜线直径是0.35mm,1.091安培需要铜线截面积0.182平方毫米,折合铜线直径是0.48mm。所以,用卡尺量量绕组铜线直径就知道了,接近0.35mm的就是220伏的,接近0.48mm的,就是110伏的。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D:
知道了功率是120瓦,问题就简单了。先算出额定功率时电流值,220伏是0.545安培,110伏是1.091安培。绕组铜 ...

最近很关注这个问题,想把家里的110V的都改成220V的,把变压器都丢了。

我仔细研究过琢美3000的电磨,110V和220V之间的差别有三个。
1,尾部的电容板,220V设备有这个电容接线板,110V是直插。
2,里面蓝色的调速板。有110V和220V之间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如何不清楚,可能就是一个印记。
3,转子不同,110V的转子相极比220V少一半。这个在我的老帖子里有照片。

所以琢美3000的设备220V改110V改动是比较大的。

但是后来研究过博世的700W角磨机110V和220V的区别,发现转子相极数相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接在开关上面的电容。 因为拆机时候对比过转子的线径,发现区别不明显。

另外看到一个帖子是在一个LED灯上接了一个电容,就让它变成了宽电压。380V~220V都能用。
所以理论上是不是110V设备接了电容以后也能在220V环境下使用?

后期发现博世/琢美的某些设备为了节省成本,也是使用相同的转子定子,但只在电路板上做区分了。
关于这个我找齐资料再开贴。

关于700W角磨机的线径,麻烦帮忙看下,我看看有没有得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了功率是120瓦,问题就简单了。先算出额定功率时电流值,220伏是0.545安培,110伏是1.091安培。绕组铜 ...

我照抄的啊。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已知功率是700瓦,算出额定功率时电流值,220伏是3.1818安培,110伏是6.36安培。绕组铜线截面积按开式电机每平方毫米6安培计算,3.1818安培需要铜线截面积0.5303平方毫米,折合铜线直径是0.4109mm。
6.36安培需要铜线截面积1.06平方毫米,折合铜线直径是0.58mm。
用卡尺量量绕组铜线直径就知道了,接近0.41mm的就是220伏的,接近0.58mm的,就是110伏的。

网友(2025-06-15):
弄一个2:1的变压器变压,懒得弄就去开个房,一般宾馆酒店都有一个110V的插座

网友:
没看到国内的那个独有的防伪标吗?肯定是220V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