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手电钻和贴牌德力西手电钻简单拆机对比

楼主(2024-07-28):
之前的传家宝良民牌拆机过了,好奇拆一下剩下的两款,一款是杂牌插电手电钻,一把是贴牌的德力西插电手电钻,我们来对比下区别先上2个外观图,除了夹头和线插头略微不同,外观上好像差不多。

楼主:
先拆杂牌,和我上次拆的老古董有所不同的是,同样是无冲击的,齿轮好像小了一点,后面的轴承也换成铁环抹油而已了,附上上次的,圈出来的可以明显看出不同

楼主:
铜丝竟然是用扎带固定的,不会高温熔化吗?最后刮了下铜丝是镀铜的铝丝,白色的。

楼主:
接下来是德力西,拆开后明显内部做工不太一样,不过我这个是带冲击款的,倒是不太好对比,早知道应该拿之前拆的老古董和杂牌对比了

楼主:
后面想刮一下铜丝发现那个铜丝上面涂满胶,里面的转子也有,胶竟然是硬的不知道啥作用,刮不动,不过商家宣传图写着是纯铜,冲他这做工就勉强当他是吧,电源按钮那下面好像还有个启动电容,杂牌的没有,不知道有啥作用

楼主:
好像下面那个电源按钮的电容是控制转速的吗?我发现德力西的比较精准,按一点点就可以缓慢转动,杂牌的按一点点只有电机声音不转,按多一点才会转,最低速度比德力西快很多,而且不稳定,会越来越快,哪怕你没有继续往下按。

楼主:
总结就是杂牌的除了价格便宜,螺丝孔比德力西多一个外其他的都比不过贴牌货

网友:
德力西贴牌,假货,太多

网友A:
贴牌的,应该会比杂牌好一点点,但个别杂牌在创业初期也许不差,假以时日也许会成为名牌,名牌就是这样来的,可惜,国人现在都想快,于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牌的,应该会比杂牌好一点点,但个别杂牌在创业初期也许不差,假以时日也许会成为名牌,名牌就是这样来的 ...

杂牌要不是19块我才不买,正常杂牌要卖35块,我几年前买的德力西都才60块。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杂牌就是砸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就是砸牌

哈哈,只要别玩同样的价钱不一样的品质就行,其他的我都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适合那些家里有需求干一次就扔角落里吃灰的毕竟买贵的又不经常用还是有点浪费的

网友:
这东西又不贵,何必买杂牌。

网友:
买几个用的过来么,一般都是坏一个买一个

网友:
我喜欢买杂牌,坏了好找厂家换,如果不换,我就发个拆机图,让大家看看真相,也许过几天,厂家就换个商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要不是19块我才不买,正常杂牌要卖35块,我几年前买的德力西都才60块。 ...

看不得价钱,我那个80年代日立钻800多元呢,也是2片塑料壳子+螺钉固定,不过除了干活爽利之外就是不坏。
至于那个扎带绑线圈,融化了还好,若是碎断了卡进齿轮中可就傻了。

网友:
铝线就是大坑,国家应该禁止在普通电机和电网非主线的地方用铝线

网友:
看来德力西还是比杂牌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