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电脑增加2个12V的电源输出插头

楼主(2024-07-28):
由于台式机离路由器比较远,使用无线网卡效果又不是很好,自己又有多余的路由器,就使用一个路由器中继作为电脑的无线网卡使用,路由器使用的是外置的12V电源变换器,显示器也是使用外置的12V电源供电,使用2个12V的外置电源,搞得电源线比较凌乱,就开始考虑使用电脑的12V电源来给它们2个供电,测试了一下显示器的功耗是22瓦左右,路由器5瓦左右,我的电脑主机使用的是是600瓦的电源,增加25瓦这点功率,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一条0.75平方5.5/2.5和一条0.75平方5.5/2.1的母头线,接电脑电源输出使用,使用2种通用接口尺寸,方便使用;

两条0.75平方5.5/2.5和两条0.75平方5.5/2.1的公头线做双公头的电源连接线,没有购买成品的双公头连接线,是考虑到自己做的线使用更放心一些;

4P的电源连接线一条

安全是最重要的,使用1.5A自恢复保险4只(库存有1.5A的,2只并联当3A的使用,就没有重新买3A的保险了)

SR5100(5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2只,防止外面的电源插错倒灌

三种不同直径的热缩管,安全第一

2个规格的母头

完成的成品线

自己制作的双公头连接线

在电脑机箱的连接,用轧带固定一下。

目前已经使用了半个多月,情况良好,电脑关机,路由器和显示器就关机了。就是忘了给大的热缩管开点散热孔,给二极管散散热,但5A的二极管用1.5A的电流问题不大,懒得开机箱了,等下次开机箱时再顺便处理一下。

网友:
我显示器是12V的,直接才能够主机取电的;在后挡板上打孔,装两个电源座,显示器直接插上,省得开关了。

网友:
一机还能多用。

网友:
我也做有类似的,方便使用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搞过,用路由器当网卡接主机电源,顺带连桌面音响也从主机取电,TDA2822M的功放用12V刚好。

网友:
做过给电脑桌的键盘照明灯供电。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

网友:
这个挺实用的,一机多用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的想法不错

网友A:
搞得不错,那个路由器当中继是咋整的,台式机插路由器上、路由器作为client去连主WiFi吗?

网友B:
想法和实操都不错,但电脑接桥接后的路由器想不懂,主路由即使在客厅应该也用不到这种接法把,这样增加了信号但也有延迟了网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不错,那个路由器当中继是咋整的,台式机插路由器上、路由器作为client去连主WiFi吗? ...

就是使用一个无线路由器去中继主路由的WIFI信号,扩展WIFI信号的覆盖范围。台式机接中继路由器的有线网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和实操都不错,但电脑接桥接后的路由器想不懂,主路由即使在客厅应该也用不到这种接法把,这样增加了信 ...

一定要中继5G的WiFi信号,不要去中继2.4G的WiFi信号,5G的WiFi信号延迟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记。无线路由的WiFi信号传输能力不是无线网卡能比的。在无线网卡接收信号很弱的地方,路由器都可以给你搞成满速。只是使用无线路由安装麻烦一点,不像无线网卡即插即用那么方便。在固定的地方使用,买个好的无线网卡,真的不如买个一般的千兆路由当无线网卡使用,它们不是一个级别的。当然,能用有线还是用有线网络更好。

楼主:
加二极管隔离就是防止把外面的电源插到这个输出口倒灌进去,损坏电脑。

网友:
我是直接削皮焊上去

网友:
楼主改装思路清晰,安全措施保护周到。

网友:
改用电脑电源比较实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