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mile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24-07-28):
孩子用的电动牙刷按了没反应,我猜肯定是按键损坏,把它拆开先看看是什么按键,好照着买。

从尾部橇开,有个防水胶圈,不算难拆。

这是内部拆开后的样子,有电池、主板、电机。

各个部位的特写。

这个按键应该是5.2*5.2的铜头微动开关,就是这个坏了,换上就应该好了。

这是18650电池,2500ma的,还不错。

网友:
居然有2500毫安电池那么豪华了

网友:
这么容易坏的么

网友:
是能无损拆开的设计吗?可以先用美国神油wd-40试试修复开关。

网友:
开壳手艺不 错,电动牙刷不容 易拆

网友:
上面芯片型号都抹掉了

网友:
内部做工还不错,电池容量够大。

网友:
看电机还好,不是小电机加偏心轮。

网友:
看起来还行啊

网友:
这个还挺好拆的

网友:
我之前用两年的电动牙刷,超声波电机坏了,震动很轻微,网上找不到同型号的,放弃维修了。

网友:
至少比振动电机好。按钮接触不良,滴万能润滑剂修复。

网友A:
是能无损拆开的设计吗?

网友:
很常见的按键

网友:
无卤是啥意思

网友:
电池不错,我这个配的1800ma都已经算不错的了

网友:
这个牙刷不错  usmile飞利浦都在用 比飞利浦好,飞利浦要经常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能无损拆开的设计吗?

是的,拆开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过一般不会是开关坏了~

检测了确是按键开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