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牌人体感应开关修理

楼主(2024-07-28):
家里的楼梯感应开关坏了,
表现为常亮,不会自动关
少废话,
上刑具
“B”牌人体感应开关一个

常规来说这东西不具维修的意义
拼夕夕几块钱一个,
也能用,不过这个用料上乘,而且方案挺好的
一次坏了几个,试修,省点钱
宰一个看看

芯片加继电器方案,三线,为了修,
白天还恶补了一下该Sj0001 的芯片方案
后来晚上修的时候发现想多了

上电主电容两端只有3伏,
看电容耐压,目测最少12伏才正常
往前测,全桥两端也只有3点几伏的交流电压
容阻的降压方式,
拆下电容测

原来330nf 的,用了5年了,就剩113nf了
测容阻中的电阻1M欧,没问题

上拼夕夕,2.9元10个,马上到货

新的容量足

换上修复

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好像多数就是坏这种电容导致电器挂掉的...

---------------------

网友:
阻容降压寿命短

网友:
按理这种电容寿命比较长啊

网友:
换个电容就正常啦!!!

网友:
楼主想多了吧

并夕夕2.9元能修10个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毁在这种电容上,看起来应该是选材有问题。

网友:
电容影响寿命呀!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前年咸鱼上买了10个带回老家到现在也没安装上,吃灰中

网友:
改天我也看看,是同样问题吗

网友:
阻容降压长期通电寿命也就三年左右,家里的三路输出可变光大灯就是这种货,基本上三年左右就要换电容,要不然就不能变光了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

网友:
简单 便宜 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