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电机拆解

楼主(2024-07-28):
怎么把定子上面这个铝的取下来,原来的控制板坏了,换个控制上去!

网友:
拉马或者压床,还不能伤到线圈,有点困难,

网友:
冰箱鸡冻,然后大力出奇迹

网友:
铝件不需完整的话,那就先想办法把铝件弄断,然后用锯片伸入孔中锯断它的三个缺口,这样就应该能保证定子完整了。如果有小马刀锯的话,那就更容易了。

网友A:
如图,定子上面三个凹槽有铝的压接隼,撬掉就能拆下铝套了,拆的时候找一根木棒,削成圆孔大小插进去,然后用东西敲出来就好了,我拆的尼德科无刷电机就是这样结构的。
装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铝隼卡接了,自己打胶固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定子上面三个凹槽有铝的压接隼,撬掉就能拆下铝套了,拆的时候找一根木棒,削成圆孔大小插进去,然后 ...

看样子还真这么回事,数码之家能人济济啊

网友:
拆掉没法固定了

网友:
拆不好拆,妆也不好装

网友:
5楼有实战经验,应该没错。

网友:
需要新的技术处理和解决遇到的的新问题

网友:
加热试试,要是铝的不要了弄碎就下来了

网友:
涂胶的,算了吧

网友:
可以拆漆包线

网友B:
无刷电机
没有碳刷
没有接触
是不是寿命能长一点?
坏一般也是驱动坏
电机本地坏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
没有碳刷
没有接触

无刷电机损坏:
轴承损坏(摔了或者使用时间太长)
线圈损坏(突发电流电压过高,漆包线过热或者击穿短路)
炸转子(过速导致)

网友:
这样的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定子上面三个凹槽有铝的压接隼,撬掉就能拆下铝套了,拆的时候找一根木棒,削成圆孔大小插进去,然后 ...

好方法,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