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智能音箱TG-C6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28):
天猫精灵智能音箱TG-C6故障维修

说不能使用,前面测试充电器12V正常,后面拆开在测主板位置又没有,怀疑接触不好,最后发现是充电线问题,重新焊接修复

正面

下面

螺丝位置

底下螺丝位置,拆外壳在这个位置翘

主板

喇叭

主板

修复线

网友A:
不是第一时间就应该换个电源测试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第一时间就应该换个电源测试么???

----------------

去那找一样电源,测试充电头了,只是没有想到线接触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那找一样电源,测试充电头了,只是没有想到线接触不好

12V电源很好找的啊,比如光锚路由机顶盒...

----------------

网友:
居然又是充电线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电源很好找的啊,比如光锚路由机顶盒...

----------------

天猫用的是dc4017,一般人手上不一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猫用的是dc4017,一般人手上不一定有

我X,这么骚???

---------------------

网友:
4017要那种插簧的就好

网友:
音箱的电源接口还挺特殊

网友:
现在智能音响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天猫精灵一直拿来问天气 时间 做闹钟 还挺好用的

网友:
热缩管的颜色和音箱很般配啊。

网友:
天猫精灵还是挺好用的,我家的开关,空调遥控都是使唤他

网友(2024-11-22):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2025-07-03):
看这做工这用料比方糖2代和In糖1代2代差多了,降低成本,芯片高度集成,不知道什么主芯片,主板真简单。音质不知道如何,买过IN3普通版,音质比IN3多点低音,强的有限,远不如In糖2代方糖2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