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给功放加电位器?如何将双喇叭改成单喇叭?

楼主(2024-07-28):
1.我想给这块板子加一个电位器调节音量。该在哪个位置加?电位器是否从1k到50k都可以?

2.这个功放板是双喇叭输出的,是否可以只用一个喇叭?该如何做?

3.可否将音频输入的左右合并在一起,这样一个喇叭同时具备左右声道的声音。

百度了,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可以接成BTL形式推一个喇叭

网友B:
1.电位器在“L T R”处加。
2.只在L或R的“+-”处接一个喇叭就行。
3.并在一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位器在“L T R”处加。
2.只在L或R的“+-”处接一个喇叭就行。
3.并在一起没问题。 ...

谢谢大佬!

1.直接点位的左中右接在LTR上吗?
2.不是说空载会烧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位器在“L T R”处加。
2.只在L或R的“+-”处接一个喇叭就行。
3.并在一起没问题。 ...

1.电位器在“L T R”处加。

这个不太明白。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我比较懒,输入前接个双控电位器控制L/R的阻值来控制音量,末端并一起接地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懒,输入前接个双控电位器控制L/R的阻值来控制音量,末端并一起接地T, ...

我比你更懒,我只想接个单联点位控制器。你那个太麻烦。

还有这个pam8403末端喇叭不能并一起,会烧芯片,这是官方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成BTL形式推一个喇叭

BTL就是两个功放合起来做一个功放,输出功率就很大。

不懂你的意思,怎么合起来?

8403官方说明书上说输出端不能并联一起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1.直接点位的左中右接在LTR上吗?

1.不是的,要用双联电位器,一端接⊥,中间脚分别接“L”和“R”,另一端接输入信号。
2.如果只用一个声道,就将另一个声道的信号输入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是的,要用双联电位器,一端接⊥,中间脚分别接“L”和“R”,另一端接输入信号。
2.如果只用一个声道 ...

另外一种成品板就是单联电位器。

说明书上说不能另外一个声道的输入端接地。

网友D:
1,这个太低端,不建议用,建议用正负40v以上供电的
2,一个通道响不好听,双声道要好四五倍
3,你确实只用一路功放的话,来的信号可以接一起,但是输出一定不能接一起,绝大多数会导致烧坏功放电路,喇叭搞不好也带走
4,信号接电位器的一端,电位器另一端接地线,电位器滑动中间接功放输入,一般用50-100k的电位器,品质一定要好的,这个对信号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多声道,容易导致不平衡,信号不稳定
5建议用500-1000w的电源(变压器,)功放供电基本上至少要正负40v至正负75v,功放功率200-400w,音箱喇叭5寸以上的建议3分频以上,建议3-4分频,大喇叭10-13寸,一步到位,节目听高码率的,按照节目格式解码

网友:
这板子才一元,还有底噪,就不要那么高的要求了,
非要单喇叭建议买那种带调节的单路功放板

网友:
看了规格书,没有音量控制引脚,估计只能用双联电位器控制模拟量了。
也没有桥接的参考电路图,[url=javascript:fileModule.downloadFileNoRemark('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70814/C126208_1502678414845885986.pdf%3FExpires%3D4070880000%26OSSAccessKeyId%3DLTAIJDIkh7KmGS1H%26Signature%3Dfbd8b%252BFgfgeSyKHnPxONapfaKtw%253D%26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3Dattachment%253Bfilename%253DC126208_%2525E9%25259F%2525B3%2525E9%2525A2%252591%2525E5%25258A%25259F%2525E7%25258E%252587%2525E6%252594%2525BE%2525E5%2525A4%2525A7%2525E5%252599%2525A8_8403A_%2525E8%2525A7%252584%2525E6%2525A0%2525BC%2525E4%2525B9%2525A6_FM%252528%2525E5%2525AF%25258C%2525E6%2525BB%2525A1%252529%2525E9%25259F%2525B3%2525E9%2525A2%252591%2525E5%25258A%25259F%2525E7%25258E%252587%2525E6%252594%2525BE%2525E5%2525A4%2525A7%2525E5%252599%2525A8%2525E8%2525A7%252584%2525E6%2525A0%2525BC%2525E4%2525B9%2525A6.PDF','EAE610D3B888C61C296C67311B688FC3','new_pdf_doc_pdf','');]javascript:fileModule.downloadFileNoRemark('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70814/C126208_1502678414845885986.pdf%3FExpires%3D4070880000%26OSSAccessKeyId%3DLTAIJDIkh7KmGS1H%26Signature%3Dfbd8b%252BFgfgeSyKHnPxONapfaKtw%253D%26response-content-disposition%3Dattachment%253Bfilename%253DC126208_%2525E9%25259F%2525B3%2525E9%2525A2%252591%2525E5%25258A%25259F%2525E7%25258E%252587%2525E6%252594%2525BE%2525E5%2525A4%2525A7%2525E5%252599%2525A8_8403A_%2525E8%2525A7%252584%2525E6%2525A0%2525BC%2525E4%2525B9%2525A6_FM%252528%2525E5%2525AF%25258C%2525E6%2525BB%2525A1%252529%2525E9%25259F%2525B3%2525E9%2525A2%252591%2525E5%25258A%25259F%2525E7%25258E%252587%2525E6%252594%2525BE%2525E5%2525A4%2525A7%2525E5%252599%2525A8%2525E8%2525A7%252584%2525E6%2525A0%2525BC%2525E4%2525B9%2525A6.PDF','EAE610D3B888C61C296C67311B688FC3','new_pdf_doc_pdf','');

规格书下载来源于嘉立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你更懒,我只想接个单联点位控制器。你那个太麻烦。

还有这个pam8403末端喇叭不能并一起,会烧芯片 ...

这个用一个声道没有问题,我经常这样用,另一声道输出悬空即可。

BTL电路不是简单的将喇叭接在两个声道上,那个需要重新设计电路。根据经验不接喇叭不会烧功放的。

楼主:
谢谢!如果是双喇叭的话,这里的单联电位器该如何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个太低端,不建议用,建议用正负40v以上供电的
2,一个通道响不好听,双声道要好四五倍
3,你确实只用 ...

谢谢!如果是双喇叭的话,这里的单联电位器该如何接线呢?

手上的一个双联电位器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双喇叭的话,这里的单联电位器该如何接线呢?

手上的一个双联电位器烧坏了。 ...

不用电位器就用前级或者播放器控制音量,或者买一个双路的电位器,双声道输入接一起声音会感觉是在两个喇叭中间出声,没有分开的声场,很不好听

网友D:
这一种才5v供电,输出也没信号平滑电感电容器的垃圾数字功放还是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种才5v供电,输出也没信号平滑电感电容器的垃圾数字功放还是别用了。 ...

那我diy一个TDA2030的?

不想买成品。买过音箱,感觉几百的和我自己diy的2822一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