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10年起亚福瑞迪发动机电脑板欣赏欣赏(KEFICO 0341)

楼主(2024-07-28):
10年起亚福瑞迪手动挡发动机电脑拆开欣赏欣赏

网友A:
好像也还有些元件没焊上,这玩意也能缩水???

---------------------

网友:
开眼了,感谢分享

网友:
应该把里面的固件导出来看看,毕竟硬件都长这样

网友:
PCB板设计的不错。

网友:
什么时候汽车发动机用“电脑”的?

网友:
也就是“行车电脑”啥时候出来的?

网友:
好像车辆的许多运行数据都在里面,应该是汽车的黑匣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还有些元件没焊上,这玩意也能缩水???



装上就是高配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就是高配版的了

信你的邪...

----------------------

网友:
用的芯片还挺强的。

网友:
貌似这货生产污染大,都给第三世界生产
然后强大国家灌数据

接触过德国鬼子的做法
更换变速箱控制器,读取原数据,擦除旧控制器数据
安装新控制单元,写入新控制单元数据

如果遇到原控制单元无法访问,就直接定带颜色代码控制器
返回件厂家发现是可以访问件,警告或罚款